大家帮忙看看这块主板什么毛病?

楼主(2007-04-12):
主板:EP-8KHA
CPU:ATHLON XP 2000+
显卡:MX 200

这个配置是自家用的。

状况如下,最先出现故障如下,  主板所有+5V供电接头烧黑,换了一个电源,居然可以继续用

用半年时间左右,一日,开机20分钟内死机。有时键盘失灵,有时在通过自检后,喇叭会发出刺耳怪叫。是IO控制芯片(W83697HF)故障吗?但是均可正常进入系统,20分钟左右就会死机。

逐一检查,发现 MOS管(FQB 60N03L)和三相电源控制芯片(CS5301)较热,个人感觉50度左右。其余芯片温度均不高。ATX电源插座上+5V(红色)线仍然温度较高。

另:因为AGP供电电容爆顶,2个一起换了,因维修店没有原电容型号,换了2个容值较原电容高的,但现在显示器会出现竖线。请问是因为供电电容的问题,还是视频接口(VGA)问题。以前就有过显示变色经历,摸摸后面VGA连接线又恢复正常。

如有兄弟告知,不胜感谢!

网友A:
主板所有+5V供电接头烧黑,换了一个电源,居然可以继续用----可惜我放在工作的地方了。电源20针插头和主板插座完全融合到一起,只好剪掉电源头,拆掉电源座,另外装了一个,那电源就归我了。结果电源换线是好的,主板也是好的。我还保留了那融合在一起的东西,想当作案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所有+5V供电接头烧黑,换了一个电源,居然可以继续用----可惜我放在工作的地方了。电源20针插头和主板插座完全融合到一起,只好剪掉电源头,拆掉电源座,另外装了一个,那电源就归我了。结果电源换线是好的 ...

我那个不光是融合,还有些许炭化了,我是晚上睡觉关机的时候发现怎么有个糊味,才发现居然这样了,我晕~我也换过一个座子,但是这种事情写上来没有多少价值故没有写~所以我现在买的  C51+sempron 功率很低的东西,就是怕功率大了烧插座,或许是电流太大吧?

但是以前用功率高些,电压也高些的老雷鸟(ATHLON 1G)都没有问题,居然新雷鸟(ATHLON XP 2000+)还烧插座了,真是奇怪哇

那张先生,我想请教,我这个主板虽然可以点亮,但是运行不稳定,就算拿个新硬盘重装系统都不能完成(半路死机或自动重起)。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我认为一般这种情况可能性最大的是电源不良。还有就是CPU散热不良。另外你看一下板上有没有松动的电容(爆掉的你已经换了,是新的还是拆板的?),如有一并换掉。这种机器温度较高,问题也多。另外换条好点的内存看看。
你说的50度那东西应该正常。
花屏的问题,我也说不清。如果是电源滤波,好像不应发生,而且电容可以用一大一小配的(如果是并联的话)。

电源插座原有的问题是接触不良,在大电流下烧熔的。我的纪念品烧有3个窟窿,而且现在也无法分开----除非完全弄烂。

网友:
电源太垃圾!!!

换掉,找个+5V输出有28A的电源。
怪叫是PS/2口坏了,吹掉后面排容即可,EPOX的通病了

网友:
是不是5伏哪儿有漏电啊,插座烧成那样不正常啊。。

网友:
怪叫是PS/2口坏了,吹掉后面排容即可,EPOX的通病了

我有快QDI 845GL的,也是开机怪叫,测量DATA电压不足1V,拆掉排容,无效,换472电阻,无效

网友:
呵呵我的也是呀,看看用各位的方法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