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内存不过,在什么时候刷BIOS

楼主(2007-04-12):
映泰主板,P4M800-M7 VER1.0,支持intel775,DDR1代

客户送来的板,徒弟在修,我在一边看他一番鼓捣后起身找内存打值卡

我问说那板什么问题?内存不过吗?

他说,是啊,已经看了4个内存电压       (他的意思是指主供电、VTT和SDAT、SCLK还有内存参考电压)
          还有几个时钟电压都相等,现在准备打一下内存槽

我说,哦,没检查别的了?

他说,主板上其它常规的都先做了,内存只跑过一次,前前后后怎么都不跑了,北桥和CPU座子确定没虚焊,打值看看了

我说,32.768如何?

他说,正常

我说,是什么板?

他说,◎#%%……×%…………¥#…………××.......

我说,VIA的板子啊,别打值了哦,那么麻烦,刷下看看,尽管应该先打值,VIA的刷下可能性大些,那芯片又是插座的,不用焊接的,刷吧
         刷不好再打值

他就开始#◎¥……¥%×※……※(×※(——)×()……※¥%×※×)(

他说,好了

网友:
指主供电、VTT和SDAT、SCLK还有内存参考电压
  这些都正常后.有时真不知先做那步好.
  顶了老大.

网友:
打值是什么样~用电脑测试卡还是~~

网友:
via sis的板 bios程序坏的比较多

网友:
32.768如何?
请问这是指?

网友:
32.768不正常也可能导致不过内存吗?楼主说说原理呀

网友:
内存的SDAT与SCLK均来自南桥。所以要查32.768KHZ。

网友(2008-05-01):
引用 楼主:
映泰主板,P4M800-M7 VER1.0,支持intel775,DDR1代

客户送来的板,徒弟在修,我在一边看他一番鼓捣后起身找内存打值卡

我问说那板什么问题?内存不过吗?

他说,是啊,已经看了4个内存电压       (他 ...

请教下楼住。。。VTT   SDAT    SCLK  分别 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
VTT   SDAT    SCLK
都是什么意思啊
我也郁闷了

网友:
VTT   SDAT    SCLK
都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