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怪事, POST卡跑2625就是不亮机

楼主(2007-04-12):
今天有块上AMD 462 CPU集成显卡的板(没牌子,就再北桥散热片上有个 PC DDR 266几个字,8233+8705F,北桥盖着不知道).开始检测跑FF,后来查了一阵,找不到头绪,就去刷了下BIOS.(本人菜鸟,因为另外一片462的板子刷BIOS好了,做工上看和这个是同一品牌,就是南桥不同.刷的BIOS是承启同南桥和IO的).能跑码了,上内存接显示器,跑2625,他妈就是不亮机~~后来测试了一下各个测试点,发现2个PCI槽的CLK脚都只有0.05V电压,SDR内存CLK脚也有2个只有0.05V,其他6个脚都是1.57V.跑了线路,到220排阻,2个脚1.57V.2个脚0.05V,以为找到问题了.摘下排阻,上电测试,CLK IC上出来的4个脚都是1.57V左右.可是测试拆下的排阻又没有问题.换了个好的上去加电测试,靠,还是有2个脚是0.05V.边上的排容也拆下来问题依旧.奇怪了.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会不会和刷了BIOS有关系?

网友:
是不是刷了,不带集成显卡的BIOS?

网友:
是哦,可能是刷了没有集成显卡的 BIOS了,呵呵!谢了

网友:
晕,南橇都不一样能通刷?

网友:
BIOS的问题,代用不起重新找一个刷一下了

网友:
我也修过此故障的板子,后来,我加焊了一下南桥OK了

网友:
25应该没问题的呀?BIOS问题,跑不了这么远吧!

网友:
搂主问题解决了吗?解决后请说明故障原因,关注此故障中。

网友:
呵~跟BIOS有蛮大的关系`
不过我也遇到很多的板子,都是排阻一边有高电位,另一边低电位,这个问题我也想了很久,一直没有头绪~查线也查不出来~也希望高手解释解释

网友:
12楼兄弟:想成为中级会员很简单,  多提问,多思考。多动手,勤动脑,在你的知识范围内多帮助一些入行晚的兄弟,解答,讨论一些问题,发扬“我为人人,人认为我”的精神,哈哈,不久你就会成为中级会员了。
给你透个小秘密,如果你的积分到了200,你看你会不会变成中级会员? :lol

网友:
楼上的,问题没有解决板子被客户拿走了。哎

网友:
我也知什么升中级了..呵呵谢谢

网友:
这个故障很明显,就是BIOS问题

网友:
dgip感觉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找个BIOS重新刷一下

网友A:
量RGB的阻值~
75欧姆是正常的~
9pin供电~
刷BIOS

网友:
问一下孙师傅,如果又刷了一个BIOS,还不显示,线路一切正常,这时候是不是就怀疑到北桥了,

网友:
我们公司也经常遇到这种问题, 不过VIA芯片的很少,这种板多见于Intel845G的板子,I/O为8702的,像这种问题,线路正常,集成显卡R,G,B,场,行,等都正常,换I/O可以解决,但很少,刷BIOS,也有好 的,这样的问题很多时候都没好,我们多半说是北桥坏了,有高手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RGB的阻值~
75欧姆是正常的~
9pin供电~
刷BIOS

试试这个

网友:
有机会看到结果就好了。 。。。。。

网友(2007-10-05):
近来学习拉..BIOS刷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