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认个别主板的CPU你们见过吗?

楼主(2007-04-12):
我收了一个CPU,是1800+,当然是AMD的咯,原主已经走过几家电脑维修店,试过10块以上的主板,没有一块会启动。废了。我正好在他最后去的维修店玩,最后交维修费的时候少20元钱,把坏CPU加2条32M的破内存(好的,没啥用)要折钱。店家不要我就要了。

我手里有5块板子,反正那CPU不烧板,一个一个试。找到一块ECS的板,要象开密码那样才能开起来---开电,按2次RST。一看电压,低(BIOS里的),赶紧调高到合适。咳,可以用。不过检查的频率每次老是不同。一停电又要输“密码”。

后来我把那块主板的电容换了新的(没看出有坏,不松也不鼓),电压还是低,但可以调高(BIOS),保存,以后正常使用,一切都正常。

第2次,对面一家关系不错的电脑公司,一块赛阳D,2.4的CPU,老板说点了好多板子不亮了,好像电压有点低,我也没看,直接告诉他多找找,可能有个别板子能工作。半个多月后他告诉我,板找到了,好了。找过多少板我没有问,估计也少不了。

请各位给个解释。

网友:
有这样的事情啊

一般应该是接触不良,要清洗针脚,听描述好象又不是

网友:
一般最大的可能性是针脚氧化。造成VID或BSEL引脚接触不良

网友:
1800+是漏也货,点不亮是正常的,装不了系统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