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滤波电路的原理分析

楼主(2007-04-13):
电容滤波电路的原理分析

网友A:
不知搂主的图和讲解哪找的,似乎不太符合大众的教材啊 。电压的符号能用“V”来表示么?那是单位。
另,讲电容滤波充放电图时横轴一般用“t"而不是正弦交流电的横轴“ωt”。
既然用WORD文档,最好把下标写好,不要写成两个字母一样大,这对初学者是很大的误导。
文件中的只讲了桥式整流滤波电路,其实还有RC滤波电路、倍压整流滤波电路、积分平滑滤波电路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搂主的图和讲解哪找的,似乎不太符合大众的教材啊 。电压的符号能用“V”来表示么?那是单位。
另,讲电容滤波充放电图时横轴一般用“t"而不是正弦交流电的横轴“ωt”。
既然用WORD文档,最好把下标 ...

电压的符号可以用V表示,是voltage的缩写。但电流用I表示,而不用C,因为C被用来表示别的东西了,就不能用current的缩写了。
楼主的东西我没有看,电容充放电用时间t应该没错。别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