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集成电路命名方法

楼主(2007-04-13):
器件型号举例说明 ( 缩写字符:AMD 译名:先进微器件公司(美))
AM
29L509
P
C

AMD首标
器件编号
封装形式
温度范围
分类

"L":低功耗; D:铜焊双列直插  C:商用温度, 没有标志的
"S":肖特基; (多层陶瓷); (0-70)℃或 为标准加工
"LS":低功耗肖特基; L:无引线芯片载体: (0-75)℃; 产品,标有
21:MOS存储器; P:塑料双列直插; M:军用温度, "B"的为已
25:中规范(MSI); E:扁平封装(陶瓷扁平); (-55-125)℃; 老化产品。
26:计算机接口; X:管芯; H:商用,
27:双极存储器或EPROM ; A:塑料球栅阵列; (0-110)℃;
28:MOS存储器理; B:塑料芯片载体 I:工业用,
29:双极微处理器; C、D:密封双列; (-40~85 )℃;
54/74:同25; E:薄的小引线封装; N:工业用,
60、61、66:模拟,双极; G:陶瓷针栅陈列; (-25~85)℃;
79:电信; Z、Y、U、K、H:塑料 K:特殊军用,
80:MOS微处理器; 四面引线扁平; (-30~125)℃;
81、82:MOS和双极处围电路; J:塑料芯片载体(PLCC); L:限制军用,
90:MOS; L:陶瓷芯片载体(LCC); (-55-85)℃<
91:MOS RAM: V、M:薄的四面 125℃。
92:MOS; 引线扁平;
93:双极逻辑存储器 P、R:塑料双列;
94:MOS; S:塑料小引线封装;
95:MOS外围电路; W:晶片;
1004:ECL存储器; 也用别的厂家的符号:
104:ECL存储器; P:塑料双列;
PAL:可编程逻辑陈列; NS、N:塑料双列;
98:EEPROM; JS、J:密封双列;
99:CMOS存储器。 W:扁平;
  R:陶瓷芯片载体;
  A:陶瓷针栅陈列;
  NG:塑料四面引线扁平;
  Q、QS:陶瓷双列。

网友:
我想知道我们国内一些专业的命名,看一个电路图全是代码,看不懂

网友:
稍微编辑一下,使其容易看懂一点

器件型号举例说明 ( 缩写字符:AMD 译名:先进微器件公司(美))
AM  29L509 P C B AMD

首标 器件编号 封装形式                                                              温度范围                  分类
"L":低功耗; D:铜焊双列直插                                                  C:商用温度,         没有标志的
"S":肖特基; (多层陶瓷);                                                  (0-70)℃或           为标准加工
"LS":低功耗肖特基; L:无引线芯片载体:                                (0-75)℃;           产品,标有
21:MOS存储器; P:塑料双列直插;                                        M:军用温度,         "B"的为已
25:中规范(MSI); E:扁平封装(陶瓷扁平);                       (-55-125)℃;      老化产品。
26:计算机接口; X:管芯;                                                    H:商用,
27:双极存储器或EPROM ; A:塑料球栅阵列;                          (0-110)℃;
28:MOS存储器理; B:塑料芯片载体                                        I:工业用,
29:双极微处理器; C、D:密封双列;                                      (-40~85 )℃;
54/74:同25; E:薄的小引线封装;                                         N:工业用,
60、61、66:模拟,双极; G:陶瓷针栅陈列;                           (-25~85)℃;
79:电信; Z、Y、U、K、H:塑料                                             K:特殊军用,
80:MOS微处理器; 四面引线扁平;                                          (-30~125)℃;
81、82:MOS和双极处围电路; J:塑料芯片载体(PLCC);          L:限制军用,
90:MOS; L:陶瓷芯片载体(LCC);                                       (-55-85)℃
91:MOS RAM: V、M:薄的四面                                               125℃。
92:MOS; 引线扁平;
93:双极逻辑存储器 P、R:塑料双列;
94:MOS; S:塑料小引线封装;
95:MOS外围电路; W:晶片;
1004:ECL存储器; 也用别的厂家的符号:
104:ECL存储器; P:塑料双列;
PAL:可编程逻辑陈列; NS、N:塑料双列;
98:EEPROM; JS、J:密封双列;
99:CMOS存储器。 W:扁平;
  R:陶瓷芯片载体;
  A:陶瓷针栅陈列;
  NG:塑料四面引线扁平;
  Q、QS:陶瓷双列。

网友:
国外集成电路命名方法(电路系列缩写符号,全面介绍了国外集成电路命名方法),这是网上能找到的最全的资料,为元器件查找必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