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坏了会引起保存不了CMOS吗?

楼主(2007-04-13):
有一片 磐正EP-9HEAI  存不了CMOS ,换过电池了, 二极管也没坏,会不会是IO 引起的呢?

网友:
版主  按多了一次刷新 又发多了一次帖子 不好意思

网友:
加焊电池座

网友:
我有块奥美嘉的扳子,一开始是一块电池能用1个月,后来用你说的方法,
加焊电池座,这回是彻底的保存不住BIOS了

网友:
拆除与电池正极相连的贴片电容试试。

网友:
量量跳线帽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把电容拆掉了 加焊电池座   也不行   跳线处也有3V的电压  手头没这个IO 要不就换试试看

网友:
这种情况,南桥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要说和I/O有关系怎么也说不过去呀,支持飞翔师父的

网友:
IO只有电池电压检测 cmos电路还是集成在南桥

网友:
电池应该是连到南桥的吧,座到南桥有没有断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