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针对地短路

楼主(2007-04-13):
两根开机针都对地短路,.他周围好多一端接地的电阻和电容,这样的情况怎么判断,这两根针,那根是不应该
对地短路的,怎样才能找出在那短路的,问题真简单可就是解决不了,请指点

网友:
顺着针慢慢找回去,见哪短路拆哪,我觉得只有这样搞了

网友:
不知道顺那根针找,接地的员器件多了,不会,请说详细点

网友:
也是哦,两根都短路,不过能看得出来吧

网友:
接信号的那根对地不会完全为0的。 你拆下旁边的贴片电容试试。

还有这是什么型号的主板,南桥与IO是什么? 打一下PCI A-14脚的对地

值是多少? CMOS电路包括跳线与电池电量是否都正常?

网友:
学习一下电路基本知识吧

网友:
-------沿着线路去拆掉有关的元件,应该可以判断出来是什么元件坏了,导致短路的.

网友:
跑线,遇到什么先取下来

网友:
学楼上一招,不过很辛苦的。

网友:
开机电路很多吗?我觉得不是很多啊

网友:
这个先跑线路
晶时时夺取

网友:
5VSB正常,PCI  A14脚也是3.3v
我跑线路了,,有很多电阻和电容的一脚接地是正常的,也就是说是应该接地的,因为开机针对地短路,就造成个假象,不知道哪个是真正和开机针相连的。

网友:
会不会是哪个芯片坏了,导致的

网友:
是什么主板是什么IO?

网友:
对啊 把板子的型号报一下 看它是怎么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