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80不触发

楼主(2007-04-13):
MS-6580不触发,在AGP和PCI之间有三个1AM,其中一个1AM有5V输入,想知道3VSB是不是它变来的?控制极连另一个1AM的输出,和地通,请大家指教。

网友:
那个两个1AM是控制PSON的

网友:
那请问3V SB从哪里来?

网友:
试过直接短接最边上一个有5V输入的1AM的输入输出,能触发,但关不掉,主板有复位,估计上CPU就能启动了。

网友:
把你的板的具体型号告诉啊

网友:
MS-6580,后面好像有后缀,但想不起来了,

网友:
-------飞翔老师好象说过,MSI的5VSB转成3.3VSB有三种:351,3055,7313.
-------如果已经有了3.3VSB,那你先解决不触发的问题啊,已经有了3.3VSB,就没有太大的必要去追究了.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很多次了,基本的维修思路就是那几点,你可以去找找以前的有关资料.

网友:
已解决,3Vsb的原因,此351在北桥和DIMM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