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32*8 16*16 64*4 脚位图

楼主(2007-04-14):
DDR32*8 16*16 64*4 脚位图

网友:
发表一点我对上图的浅见,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U29A2、3脚电压相等的,3脚为2.5V时,2脚也是2.5V,R433上几乎没有压降,所以受到U29A  1脚控制的Q10输出也是2.5V。参考电压是由R434和R435分压提供。
U29B组成的电路起控制作用,当5脚低于2V,7脚接近0V D16导通,2.5V参考电压变低,从而输出电压很低。5脚高于2V,7脚高电压,D16截止,2.5V参考电压正常,从而Q10输出正常。
按电子学图例,U29B 5脚应该与+2.5V输出连接,如果2.5V后面的电路发生短路或低阻可以起到降低输出电压接近0V,可防止产生大电流进一步损坏其他元器件。

网友:
"U29B 5脚应该与+2.5V输出连接"
这两个是相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