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影狐主板反复重启(更正)

楼主(2007-04-14):
影狐848P主板反复重启
拆掉 光盘 硬盘 启动到没有找硬盘提示后。过一会儿就重启了。重启时复位闪一下。起来后还是这样。还有的时候复位灯灭。没有过热元件。内存 U 都换过。电容没有异常。供电稳定。请大虾帮帮忙,弄了2天了没找到问题所在!
[
]
硬盘

网友:
CPU散热和内存首先考虑。如果主板使用时间长了(1年半以上),请考虑主板上的大电解电容。

网友:
感谢您的答复。大电解电容都换过了,CPU没有过热迹象,换成我的U也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随便说一句,不一定顶用。
有一次,也遇到与你的机器类似的故障。很长时间没有搞定。后来发现,cpu散热风扇架的螺丝稍微高出一点,风扇看似装得正常,硬是与cpu没有直接接触,后来换了一个合适的风扇问题解决。
现在一般我会先摸一下散热器,如果温度过低,我就要考虑散热问题,会彻底清除旧的导热硅脂(包括cpu上和散热器上),虽说不包医百病,但确有六七成的成功率。

网友:
散热问题可以不用考虑,风扇是直接压在CPU上的。看看其它问题还应该出至哪里。

网友:
搞一下板子上的监控芯片,如:IO,ATTP1等这些.

网友:
劳架版本加我QQ:48659
电源管理芯片我换过。故障依旧。I/O还没有换过

网友:
什么问题呢?帮帮我啊~

网友(2007-12-29):
848p的板子支持ati 9550嗎?
848p的板子支持ati 9550嗎?

网友:
昨天我也修了一个无牌的845PE,进桌面后一两分钟就重起,没修好。没找到问题,没有热的地方。

网友:
现在这种情况,只有老老实实进行全板供电、时钟、复位检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