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7-04-14):
一块技嘉主板,GA-8I845GV,开机出现C0,经飞翔老师指教,测了CPU到NB的AD线阻值都在267,应该是正常,还需要查哪?

网友:
CPU座,北桥旁边有一个3055的,看有没有坏

网友:
3055是个什么?我这块板子的北桥旁没有这个啊,,只有一些电容电阻..

网友:
3055是场管,你查一查各组电压正常吗?特别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