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SPD的作用解惑

楼主(2007-04-14):
对内存的SPD有诸多疑惑,今找来一篇详细解释,希望对有疑惑的朋友有所帮助。

什么是SPD
SPD(Serial Presence Detect,串行存在检测)是一颗8针的EEPROM(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OM,电可擦写可编程只读存储器)芯片。它一般位于内存条正面的右侧(如图1),采用SOIC封装形式,容量为256字节(Byte)。SPD芯片内记录了该内存的许多重要信息,诸如内存的芯片及模组厂商、工作频率、工作电压、速度、容量、电压与行、列地址带宽等参数。SPD信息一般都是在出厂前,由内存模组制造商根据内存芯片的实际性能写入到ROM芯片中。

SPD的作用是什么
  启动计算机后,主板BIOS就会读取SPD中的信息,主板北桥芯片组就会根据这些参数信息来自动配置相应的内存工作时序与控制寄存器,从而可以充分发挥内存条的性能。上述情况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在BIOS设置界面中,将内存设置选项设为“By SPD”。当主板从内存条中不能检测到SPD信息时,它就只能提供一个较为保守的配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SPD芯片是识别内存品牌的一个重要标志。如果SPD内的参数值设置得不合理,不但不能起到优化内存的作用,反而还会引起系统工作不稳定,甚至死机。因此,很多普通内存或兼容内存厂商为了避免兼容性问题,一般都将SPD中的内存工作参数设置得较为保守,从而限制了内存性能的充分发挥。更有甚者,一些不法厂商通过专门的读写设备去更改SPD信息,以骗过计算机的检测,得出与实际不一致的数据,从而欺骗消费者
  一般来说,品牌内存都有SPD设置,只要借助SiSoft Sandra2004或EVEREST等工具软件,就可以查看SPD芯片中的一些重要信息。以前者为例:运行SiSoft Sandra2004后,用鼠标双击主窗口中的“Mainboard Information”模块,在随后出现的界面内就可以看到“Memory Module”信息了(如图2)。
  下面我们就以软件中显示的“256MB 8×(32Mbit×8)DDR-SDRAM PC2100U-2533-750(CL2.5 up to 100MHz)”为例,来说明DDR SDRAM内存的SPD信息的表示方式。这里的“PC2100U-2533-750”就是该内存的SPD值了。其中:
  第一段:“PC2100”指内存带宽,单位为MB/s,即该内存带宽为2100MB/s,对应的内存标准工作频率为2100MHz×1/16(133MHz,即DDR266内存);“U”代表DIMM模块不含缓冲区。
  第二段:“25”表示CAS(列地址选通脉冲)延迟时间(即CL值),用时钟周期表示,这里25代表CL=2.5;“33”中的前一个3表示RAS相对CAS的延时,单位是时钟周期,第二个3则表示RAS(行地址选通脉冲)预充电时间。
  第三段:“75”表示相对于时钟下沿的数据读取时间,即7.5ns;最后一个数字0代表SPD的版本,如0代表SPD版本为1.0。
利用SPD进行优化
  一般来说,影响内存性能高低的因素主要是以下两点,一是内存工作频率过低,无法和CPU同步运行。二是内存传输数据时的延迟时间过长,限制了内存的数据存取速度。因此,只要对主板BIOS进行设置,修改SPD值,就可以使内存性能得到进一步的优化。
 1.提高内存工作频率
  启动计算机,进入主板BIOS设置(这里以Award BIOS、P4系统为例)中“Advanced Chipset Feature”界面,选择“Frequence/Voltage Control”,可以看到“CPU RAM Clock Ratio”中显示的内容就是CPU外频对内存的频率比例。
  注:默认设置为“SPD”,即“自动侦测模式”。在SPD模式下,系统自动从内存的SPD芯片中获取信息,所以理论上说,此时内存的工作状态是最稳定的。
  如果想超频内存,就需要手动设置CPU与内存的工作频率比例来更好地调节与SPD的配合。比如:533MHz FSB的P4外频为133MHz,要将DDR333内存超频到200MHz外频使用,那么就需要选择“2∶3”的比值。如果要让DDR266内存超频到DDR333,无疑就要选择“3∶4”。
  如果要保证调节后的稳定性,有时需要在BIOS中手动提高内存的工作电压。方法是:选择“Add Voltage”,然后进行调节。切记:在提高内存工作电压的时候,要循序渐进,切勿一次提高过多而损坏内存。
  2.调整内存延迟时间
  我们知道,内存总延迟时间=内存时钟周期×CL数值+数据存取时间(tAC值),因此,只要在BIOS中修改内存的相应参数值,就可以提升内存的性能。下面,我们就进入“Advanced Chipset Feature”设置界面进行说明:
  (1)修改CAS延迟时间(CL值)。它表示内存进行读写操作前,列地址控制器的等待时间。CAS参数选项为“CAS Latency Time”,数值选择有2.、2.5或者3,如果内存品质较高,可以将数值设为2。
 (2)修改tRCD值。它表示内存行地址控制器到列地址控制器的延迟时间。其参数选项为“DRAM RAS To CAS Delay”,数值选择有2、3等。同样是越小越好。
  (3)修改tRP值。它表示内存行地址控制器预充电时间,其参数选项为“Active to Precharge Delay”,数值选择有2、3等,参数越小说明内存读写速度就越快。
  (4)修改tRAS值。它表示内存行地址选中前的延迟时间。其参数选项为“DRAM RAS Precharge”,数值选择有5、6、7等。数字越小,延迟时间越短

   以PC100-322-622R为例,其中
①表示标准工作频率,用MHZ表示(如66MHZ、100MHZ、133MHZ等);
②表示最小的CL(即CAS纵列存取等待时间),用时钟周期数表示,一般为2或3;
③表示最少的tRCD(RAS相对CAS的延时),用时钟周期数表示,一般为2;
④表示tRP(RAS的预充电时间),用时钟周期数表示,一般为2;
⑤表示最大的tAC(相对于时钟下沿的数据读取时间),一般为6(ns)或6.5,越短越好;
⑥表示SPD版本号,所有的PC100内存条上都有EEPROM,用来记录此内存条的相关信息,符合Intel PC100规范的为1.2版本以上;
⑦代表修订版本;⑧代表模块类型;R代表DIMM已注册,(256MB以上的内存必须经过注册)。

1.2b+版本
  ?以PC100-322-54122R为例,其中
①表示标准工作频率,用MHZ表示;
②表示最小的CL(即CAS纵列存取等待时间),用时钟周期数表示,一般为2或3;
③表示最少的tRCD(RAS相对CAS的延时),用时钟周期数表示;
④表示tRP(RAS的预充电时间),用时钟周期数表示;
⑤代表相对于时钟下沿的数据读取时间,表达时不带小数点,如54代表5.4ns tAC;
⑥代表SPD版本,如12代表SPD版本为1.2;
⑦代表修订版本,如2代表修订版本为1.2;
⑧代表模块类型;R代表DIMM已注册,256MB以上的内存必须经过注册。

2、PC133 SDRAM(版本为2.0)内存标注格式
    威盛和英特尔都提出了PC133 SDRAM标准,威盛力推的PC133规范是PC133 CAS=3,延用了PC100的大部分规范,例如168线的SDRAM、3.3V的工作电压以及SPD;英特尔的PC133规范要严格一些,是PC133 CAS=2,要求内存芯片至少7.5ns,在133MHz时最好能达到CAS=2。
??以PC133U-333-542为例,其中
①表示标准工作频率,单位MHz;
②代表模块类型(R代表DIMM已注册,U代表DIMM不含缓冲区;
③表示最小的CL(即CAS的延迟时间),用时钟周期数表示,一般为2或3;
④表示RAS相对CAS的延时,用时钟周期数表示;
⑤表示RAS预充电时间,用时钟周期数表示;
⑥代表相对于时钟下沿的数据读取时间,表达时不带小数点,如54代表5.4ns tAC;
⑦代表SPD版本,如2代表SPD版本为2.0.

3、PC1600/2100 DDR SDRAM(版本为1.0)内存标注格式
  ?以PC2100R-2533-750为例,其中①表示内存带宽,单位为MB/s;
①/16=内存的标准工作频率。例如2100代表内存带宽为2100MB/s,对应的标准工作频率为2100/16=133MHz;
②代表模块类型(R代表DIMM已注册,U代表DIMM不含缓冲区;
③表示CAS延迟时间,用时钟周期数表示,表达时不带小数点,如25代表CL=2.5;
④表示RAS相对CAS的延时,用时钟周期数表示;
⑤表示RAS预充电时间,用时钟周期数表示;
⑥代表相对于时钟下沿的数据读取时间,表达时不带小数点,如75代表7.5ns tAC;
⑦代表SPD版本,如0代表SPD版本为1.0。

网友:
好文章顶一下希望斑竹多方一些这样的好贴

网友:
DFF

好东西正要看看 谢了哦

网友:
好东西,对我们挺有用的,谢谢

网友:
好贴,谢谢张老师,收藏了

网友:
张先生的帖子不错

网友(2007-06-28):
谢谢张老师了,学习了!!!!!!!!

网友:
跟斑竹学习!希望多发几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们有好的想法,但懂得太少了

网友:
张先生就是强!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张老师认得北京东方维修的张斌和张龙两位师傅么?好象你们是老乡吧?

网友:
维修方面搞培训的几乎没有什么认识的,科学院的院士倒还有认识的。

网友(2007-08-24):
学习了!原来SPD的作用挺大!!!

网友(2007-10-01):
正在找这方面的东东了,谢谢了,

网友:
好东西,解释好多不明白的地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