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时钟晶振的两脚无压差怎么修?

楼主(2007-04-14):
各位老大:我有一华硕845的主板P4B266.C,能点亮,但装系统时死机。我测时钟晶振的两脚都为1.21V,无压差。我记得在东方时老师就过晶振的两脚之间是有压差的,我测了手上有一些好板也是有的。我换了两个晶振都一样。请问老大,这个怎么修啊?

网友:
能点亮但装系统时死机晶振的两脚都为1.21V,把晶镇的谐振电容换了吗?

网友:
就是和晶振连着的那两个电容?

网友:
呵~~不好意思,我忘了,换晶振是要把诣振电容一起换掉的。马上就换,然后再来。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
再不行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换N次,还是不行,1.2V  1.21V,会不会是时钟芯片有什么问题?

网友:
和晶振相连的一脚接地的电容可以拆掉 ~
不影响~ 反正我都拆了~ 如果这两个电容击穿就会晶振不起振~

网友:
夜雨兄指的可是连晶振两脚的振电容?还是其他?

网友:
我怎么就没量到过有电压呢

网友:
连时钟1脚的电容也摘过换过,还是不行。
孙老师,看到了就给学生指点一下。

网友:
看时钟芯片供电3.3是否正常,温度是否正常, 有士波器的话打晶震两脚是否有波形,波形是否正常,有芜杂波干扰。如果芯片电压,温度 ,波形一直正常,可排除时钟芯片故障。重点检查内存电压。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回f052360fjh,时钟供电正常,温度正常,我没有示波器,只能用万用表测晶振两脚电压。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回dwb001 版主,我手头没有8708F-A的I/O,用什么代换?还有,能说说I/O造成晶振不起振原理吗?我想弄懂原理才会进步。

网友:
呵~听到你们的一番话,我也学习了不少,沾了楼主的光~谢了~不过我想不通晶振不起振会跟I/O和内存电压有关系吗,希望能解答一下~

网友:
--------个人认为装系统死机跟晶振是否有压差并无太大关系。我所遇到的装系统死机,80%都是CPU风扇散热不好。如果散热系统OK的话,就看看主板的供电是否稳定,尤其是内存的供电。当然,你的硬盘,光驱都要OK。

网友:
回15楼,晶振不起振会跟I/O和内存电压有关系吗     对于搂主的问题,我是这样理解:其实和16楼的东风破兄弟理解的可能比较接近。如果芯片电压,温度 ,波形一直正常,可排除时钟芯片故障,即使测时钟晶振的两脚都为1.21V,无压差,那么我们也认为时钟已经正常工作了,最起码是短时间,开机的这一会儿能正常工作了,为什么,因为{{我有一华硕845的主板P4B266.C,能点亮,但装系统时死机。}},如果时钟不起震,或者说时钟不正常,应该点不亮吧。那么日然已经点亮了,现在的主要现象是{{装系统时死机}},我们应该从主版的稳定性考虑了,按经验来说,最大的疑点就是内存,因为内存不稳定的现象在故障重视比较常见的。其次根据这个主版的现象我会考虑I/O,时钟芯片,在后是北桥,南桥等。  至于I/O和晶震的关系我不了解,只能等各位入行早的师兄,老师解答了。I/O和内存是有联系的,有两个信号线和I/O线连。

网友:
我修过一片死机的板子,用几分钟就死,时间不定的,有时重启,后来发现是SB旁边有个电容掉了!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做出精彩的分析!
我开始也在供电上找问题,量电压都正常,后测到时钟晶振两脚无压差,就把重心移到晶振上去了。原来我也修过一个810的主板,能装系统,但经常死机,后来也是测到晶振无压差,换了就好。
这回看来不一定是晶振的问题,我怀疑是南桥的事,因为我用GHOST盘恢复系统时,开始拷文件时就死,有规律的。(硬盘没问题)

网友:
我菜,既然能安装系统了,跟晶体应该是没有关系了,不起振如何显示?
估计是南桥不正常导致了停振了.

网友(2008-05-10):
真的是很精彩!长了不少见识和知识!谢谢!

我是来学东西的!!

网友:
这样的问题你怎么会只想到时钟呢?装系统死机有很多原因啊,比如CPU供电和内存原因,虽然你觉得时钟没有压差,不过你测过正常的板子吗?有几个有明显的压差啊

网友:
这与晶振应该没关系!查查是否有电容击穿的,如果查不出问题的话应该就是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