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故障!

楼主(2007-04-14):
我有一块技嘉8I845GE-RZ主板,在主板上的音频输出接口只能输出左声道声音,而机箱上扩展音频输出口能正常输出声音,这是什么原因呀!望各位赐教!
主板
技嘉

网友:
看看主板上面音频跳线是不是只跳了一颗?如果不是我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