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553 VER:1 的杂症

楼主(2007-04-14):
主板为NF1的主板.是V星的OEM板.
故障为不能开机.IO SMSC的LPC47B367-NC
偶尔通电即自己动开机.
    不能开机时.用线短接ATX的绿线到地.可以开机.并且不会掉电.显示器还能点亮.这时松掉强制线主板也不会掉电.
一般情况下这样强制开机,松开强制线后会自己动掉电的.
  因对这种NF板还有这种IO不了解,现在已经没招了.

网友:
看看南桥的3SVB正不正常,或是断线了,我遇到V星几块都是3SVB低引起的,强制开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