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2m1主板不亮

楼主(2007-04-15):
我有块放久了的老板6s2m1也是无cpu主供电!测量场管好的,电源芯片LM2636的5v,12v有,IMAX=4.4V,LSGATE=4.59V,EA_OUT=3.3V,Vref=1.27V,FREQ_adj=1.26v;其他脚均为0v;不知ic坏没有,下一步该怎么查!请高手们指点一二啊

会员47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R C查一下 不行找个芯片换下啊

网友:
检查一下VID电压吧

网友:
是slot1插槽有问题!

查过RC后没发现什么,上电查vid时发现vid4时有时无(摇晃cpu),取下cpu察看slot1插槽内的vid[4]针脚短一截,不知道什么时候断的!将466cpu在其他主板上试也不能点亮了,看来坏掉了.因插槽问题也不敢再往上面插其他cpu了,准备拆卸SLOT1插槽,但业余条件所限,没有大锡锅!只好土法土炮去试一试了.

网友:
还是不行!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拆下slot1插槽,去电脑城买了根从旧板上拆下的回来焊上!检查一些点对地阻值后插上另一个好的c300Acpu,上电检查还是老样子,lm2636针脚测试数据还是那些,VID4到VID0是0,0,0,0,1。想找一块一样的老板子来看看就是找不到,连用lm2636的板子都没看见,哎!还是希望众请高手指点迷津呀!

网友:
补充说明

lm2636的13脚pwrgd引出去的焊点和一个从电源8脚过来的焊点相邻,哪个位置看起来应该有一个电阻但却是空的!(照片中的红圈)前段偶然还启动过一次,lm2636
那次也正常,所以感觉没有坏。似乎那里接触不良但不知道该从哪里查了!

网友:
继续!

根据lm2636的资料,今天将一个10k的电阻焊在那个空的位置,上电测试还是老样子!连电源针脚的电压数字都没变,手里没有替换的lm2636,到底是那里的问题呢?

网友:
给你LM2636M的电路图,对图就可以修了。如果电压都正常,那就换个IC 。

网友:
谢楼上提供资料,收藏。

网友:
谢谢dwboo1啊!

谢谢啊!我现在也觉得像是芯片坏了。准备去买lm2636回来换上试试!电路图我看了很久了,英文不好,理解程度不深!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就是那个13脚pwrgd在典型应用图例中看起来是向外发出电源好的信号,而且通过10k的电阻与5v电压相连,在板上13脚却是悬空的,焊上10k的电阻后也没有反应,似乎不要这个电源好信号也成(原来这块板子是好的)。。。。。。有高手讲解一下这方面的奥秘吗!?

网友:
入门好难啊!

lm2636买到了!换了后cpu主供电有了(2v),屏幕却还是没有显示,诊断卡加电即显示ff,因为换过slot1插槽,所以检查其针脚的焊点,发现一处引出印刷线凹陷,稍微处理一下再试,可以跑到0b了,其他指示灯都正常,接下来怎么办呢?
lm2636的13脚pwrgd仍然是低电平(0.96v),就我的理解程度其资料表明这个脚为低时应该没有输出呀!请各位指点指点吧。

网友:
终于亮了!

在网上搜寻有关诊断卡显0B的信息后按一个老鸟的说法换了一下插内存的位置,屏幕终于露出本来的面目了!!! 哎,差点就要放弃!这可是我第一次基本整好一块主板,以前都是整坏的!感到疲惫之余还留有一些疑问:内存槽的问题?
lm2636的13脚pwrgd的问题?不知其所以然的实在多。

网友:
非常感谢大哥门
我也学到了

网友:
很有收获。祝楼主天天有进步。

修slot1老板,注意两边的固定卡子一定要上好,如果丢失,可用韧性的泡沫塑料剪下两小块塞紧。

网友:
看了楼主和各位版主的回答和提问真的学了不少东东!

网友: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的关注和指点!谢谢张先生。我在网站的工具配件销售处买了打阻值卡准备进一步检查那个有问题的内存插槽,也会去尽力搞明白lm2636的工作原理,新手需要老师和朋友们的大力扶持呀

网友A:
真是不容易呀,修这块主板可是动用了全网站的技术力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不容易呀,修这块主板可是动用了全网站的技术力量呀

见笑了! 原来从来没有入门的感觉,到这个论坛后学到不少!终于见到一点点曙光了,相对我等菜鸟确实有点新鲜,不好意思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