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需要帮助

楼主(2007-04-15):
修一批主板,VIA VT8601T 370主板,点不亮
G极有控制电压3.6伏输出为1.36伏
是什么问题呀,跑代码00
时钟为1.2几,

网友:
大哥呀,这是不是时钟的问题呀

网友:
-------你查的范围有点小了,还要多查查主板的各组电压,CLK,RST是否都正常。各组总线也查查 。

网友:
呵呵,那个型号的板,我修的全是电池没有电,和跳线问题,你可以试试。

网友:
板子是VIA8601T 的,其他都正常。就是上CPU图拉丁的后产生核心电压为1.9,没有上CPU时为2.5

网友A:
上CPU的时候你也敢测CPU的电压,强~也不怕把CPU给宰了`

网友:
我经常上CPU再测一下CPU电压,看有没有被拉低。这样不行的吗?
有没有高人指教一下。。。不过除了AMD的CPU要小心点,INTEL的还没挂过,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CPU的时候你也敢测CPU的电压,强~也不怕把CPU给宰了`

我觉得没什么呀,一直都这么做,没有把CPU搞挂过呀

网友:
6楼的不要误导。。。

网友:
上CPU是可以测电压的~
但是千万不能测阻值
因为数字表二极管档时两笔之间有2V以上的电压~ 连上CPU必挂!

网友:
描述的不太清楚,最好找个一样或相似的板子对比一下

网友:
忽然想起以前莫名挂掉的C566,有时候就忘了换档就去测,莫非。。。。。。

网友:
G极电压好象没有问题,还要多测点测试点,看看问题在哪里,时钟电压1.2V左右是属于正常的,有没波形的话要看你有没示波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CPU的时候你也敢测CPU的电压,强~也不怕把CPU给宰了`

不行吗...我都这样两年也没挂过CPU..可能我运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