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几个做BGA的问题

楼主(2007-04-15):
我做BGA是这样的,一个铁架,上面一块耐热板(强化纤维,好像烧焦了),下面一个风枪
这是小弟在学BGA时遇到的一些问题,请大家给点意见,先谢了!

1:大家做BGA使用耐高温隔热板是什么材料的?
2:从废板摘南桥时该如何摘才能保证锡珠尽量不变形?
3:最后加热时是不是先给南桥上面加上重物,然后再加热?

网友:
穷人穷修法

我的比你还简单,我只有个小的刚网,一个小的炉子,自己用铁丝做了个四个爪的取南桥,但是一般把握好温度,熟练后还是好取,珠子没有杂变形。

网友:
楼上创新精神令人敬佩,感谢提供信息。

网友:
反正是要值锡珠的
变形了也不要紧

网友:
关键是不值锡珠呀   拿下来就是带的 而且没变形  真是高手啊

网友:
1:大家做BGA使用耐高温隔热板是什么材料的?
这个不知道 不过我可以问问 我的是朋友提供的
2:从废板摘南桥时该如何摘才能保证锡珠尽量不变形?
你认为可能吗?必须要重新植珠
3:最后加热时是不是先给南桥上面加上重物,然后再加热?
不要~ 会连锡的~ 自然状态就好~

网友:
耐高温隔热板的目的是什么,我想主要为了加热的温度均匀,电炉的炉丝与周围的温差太大。听说是陶瓷的,不确定。

为达到同一目的,先加一层薄石棉层绝缘,上面加块金属板我认为效果会更好,温度会更均匀。

网友:
回复6楼的,我的意思是尽量减少锡珠的损坏,听他们说通常只损坏一小部分。
耐高温隔热板主要是隔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