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电路74HCT08是或门还是与门呢?

楼主(2007-04-15):
门电路
74HCT08是或门还是与门呢?

网友:
那个地址有,去下载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28&highlight=74

网友:
好象是与门
我这里一个74VHCT08A烧了,听说可以和74HCT08通用?

网友:
4个与门。
你先看一下下面这个再决定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83&highlight=74
加V的应该速度更快吧?h=high, vh=very high 。我猜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