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在马?MS-6566问题....

楼主(2007-04-15):
4块MS-6566,一块刚刚拿到手(其余三块问题各自不同),上假负载测试卡,不能触发,强制开机,能通电且点亮~把镊子拔出后也没断电,后来短接PS-ON,关机,在不拔电源插座德情况下按PSON,能点亮了,不过只要拔掉电源插座后就开不了机.又要强制开机-关机,然后又能正常点亮,不过好像能进DOS不能进系统.
后来按照不能开机排查开机电路,发现按复位时IO(W83627)的PSIN和PSOUT都又跳变,但拉低绿线德三极管却没有电压跳变,说来惭愧,三极管到南桥/OI的线路都没跑出来,
飞翔大哥,提几个问题你能回答一下吗?
1. MS6566时通过南桥还时IO开机的呢?
2.能不能提供一下MSI-6566的资料给我呀?
3.MS-5 / MS-7时做什么用的芯片?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需要加焊?

网友:
再补充一些,IO代换过,绿线接的三极管也代换过,偶尔可以在第一次插电源插座的时候开机,但时,大部分时候插拔了插座都开不了机.是不是南桥挂了呀?

网友:
1.所有的INTEL主板,加电都是由南桥和IO来共同完成
2.资料不能提供,不过你可以告诉我你具体要知道的某一部分,我可以给你看相关部分。
3.MS-5是MSI专用的ACPI控制芯片,负责全板的主板电压以及复位的产生。

网友:
好象MSI的这一批是不是有某种通病?

网友:
谢谢各位!
飞翔大哥,我想要从绿线到南桥和IO的线路.如果可以,最好多提供一下MS-5/MS-6的资料文档.谢谢
因为今天已经有5片MS-6566了,一片都没修好.郁闷死了

网友:
3vsb有没有?关键问题不找

网友:
这个问题,论坛里的回答太多了,MS6566,的通病,在AGP插槽旁一个小的 场效应管 ,5VSB转3.3VSB的容易损坏

查下有无3.3VSB 没有的话,就是这个管子挂掉了

网友:
哦.谢谢指导~~!以后都会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