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再发一个跑25的点不亮的故障。(已结案

楼主(2007-04-15):
------今天接到一块QDI P4I848P PRO主板,故障是跑25。是无论插什么显卡(PCI,AGP)都是跑25不亮的,测试了主板各组VCC,CLK,RST,基本正常,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主板的各个RST点在的点RST的时候,没有跳变。于是就换了个BIOS芯片,刷个了最新的BIOS,故障依旧。打PCI到SB的AD,无异常现象。但是PCI的B36脚,TRDY信号线阻值感觉有点偏低,只有067,但是A36脚的TRDY信号线的阻值正常,544左右。因为没有一样的OK板去对照测量。就拿了一块865的主板来进行测量。(因为SB都是FW82801EB,应该差不多),新的865主板PCI---A36阻值为588,B36为393,感觉有点异常。还请高手,斑竹指点。

网友A:
------上次看见飞翔老师发了一个跑25的维修总结,我就是基本按照的这个步骤来维修的。就是打到PCI总线的发现了这点异常现象。还请大家帮忙看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是否SB就一定不良???如果不良的话,我就不修了。如果正常的话,还请指点下一步的维修思路。
--------个人感觉SB坏了。请大家指教。

网友:
A36是TRDY#    B36是+3.3V

似乎3.3V有微短嫌疑。

网友:
--------我的图纸上是这样写的:PCI----A36:TRDY#,PCI---B36:TRDY#
--------PS:在SB的上方,有5个指示灯。分别是:LED-1~LED5,在跑25的时候,始终是LED-1在闪烁,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含义?还是根本就没有含义?

网友:
------PS:PCI上的+3.3V阻值为:073

网友:
PCI上那有两个TRDY#???????

网友:
-------不好意思,飞翔老师,我的两本资料好象都有问题。我查了一下,两本资料都是写的PCI---A36:TRDY#,PCI---B36:TRDY#。但是我打了一下线路:B36确实是直接连到ATX3.3V,可能是我的资料有误。害死我了。请飞翔老师,各位老师指点下一步的维修思路。

网友A:
--------刚刚我又做了以下的维修步骤:打NB到SB  13根HUB-LINK总线,阻值正常:230。打AGP到NB,阻值正常:270。实在没有招了,换了个IO,呵呵,涛声依旧啊。哎,实在没有招了,请大家给个思路。
--------PS:SB一定没有的换!我现在的想法:修不修的好,那是个小问题,我想知道,到底哪里坏了,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难道又是SB?

网友:
3.3V已经那个数值了。。。。。先把3.3V搞正常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我又做了以下的维修步骤:打NB到SB  13根HUB-LINK总线,阻值正常:230。打AGP到NB,阻值正常:270。实在没有招了,换了个IO,呵呵,涛声依旧啊。哎,实在没有招了,请大家给个思路。
--------PS: ...

请教东风破先生,HUB-LINK总线阻值是怎么打的呀?用表笔焊上针剌进那些铜线打的吗?那些线很细呀,容易刺吗?还有我怎么知道哪些是HUB-LINK总线呀?谢谢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找HUB---LINK总线的焊点,实在没有的话,就用表笔焊上针剌进那些铜线打,其实我的表笔早就焊上针剌了,是很牢固的那种。尖头很尖的,刺进主板上的HUB---LINK总线。只要不要刺的很深,很猛,一般都不会把它弄断的,放心好了。我经常那样去打--------是在找不到焊点的情况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刷  BIOS   吧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心的支持和帮助。
--------------尤其感谢飞翔老师的QQ支持。该板在飞翔老师的帮助下已经结案。
--------------小弟在测试主板各个VCC,CLK,RST正常,刷了个最新的饿BIOS后的情况下,请教了飞翔老师。飞翔老师给了25代码的含义:对主板板载设备进行初始化。而在25这里挡住,说明是在初始化的过程中出错。
--------------飞翔老师的提示就是说先取掉板载设备(声卡,网卡,1394等),我就先取掉了声卡,故障依旧,在取掉了网卡芯片之后,主板代码一口气跑完!
--------------再次感谢飞翔老师的热心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
看来集成网卡是个容易损坏的部件,估计是热插拔造成

网友:
看来以后先K掉网卡可以省点事。网卡与外线相连,出麻烦的机会多些。声卡连的是内线,起码不会遭雷击。

网友:
可惜,,上次我也有片QDI845的板子也是挡25,,打阻值,刷BIOS,换IO,可还是不行

早点看到这个帖子我也拆板载设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主板的各个RST点在的点RST的时候,没有跳变。于是就换了个BIOS芯片,刷个了最新的BIOS,故障依旧

请问东风破先生,点RST的时候没有跳变为什么要去换BIOS?道理何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看见飞翔老师发了一个跑25的维修总结,我就是基本按照的这个步骤来维修的

这个总结在论坛那儿呀?可否指引小弟参观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不是针对RST没有跳变去刷BIOS,而是针对25这个代码去刷BIOS,只是写的时候,接在一起.

网友(2007-05-22):
我今天碰到一块不能联网,网络不过,但测试时开机25,后来换了个网卡芯片后好了,网络坏也会影响

网友:
我有一块板子.用8X显卡就点不亮.代码跑到25就过不去.换为4X显卡就可以了.但代码始终显示26.(板载声卡和USB插针不能用).

网友(2007-08-01):
网卡芯片,有时还会造成00 FF等奇怪故障

网友:
看完这个帖子,又学到不少东西!多谢飞翔老师和各位高手的经验分享!
同时想问下东风破先生:你说的PS是什么意思啊!
请别见笑,哈哈!

网友(2007-11-22):
我的有块到了显卡不认,PCI的却可以用,电压都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08-04-12):
理论过强 走了弯路 按照野战军的作战习惯 从不打值 先拆网卡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