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跑C1-01-02-07循环810板

楼主(2007-04-15):
810板。 点晶振开机。  换晶振后开机上电走C1-01-02-07循环。不亮机 点REST复位灯亮起再灭。
内存槽供电3.3V正常。时钟电压1.65V正常。
大家多指教下。 谢谢。

网友:
如果是我修的话,我会先刷BIOS,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循环走代码,多为I/O损坏,另外32.768的谐振电容是否换了?

网友:
内存确定是好的。 电容换了。  今天决定买个新的晶振回来换

网友:
我是新手,不过BIOS

网友:
【常规故障专题】档内存故障维修全解

认不到内存:数码卡C1,D3.....过了CPU后第一个代码就停住了的!
1.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上拉供电)
(详见:【常规故障专题】正确的DDR内存工作条件!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amp;extra=page%3D1)
2.刷BIOS资料
3.打内存AD线对地阻值
4.判断是否为北桥不良
5.打CPU座的AD线
6.注意频率跳线

内存跑一半的故障维修: (已经检测到内存,但是还没有跑到显卡~也就是内存没完全过的!)
1.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供电,时钟,系统管理总线,上拉供电)
2.刷BIOS资料
3.打内存AD线对地阻值
4.判断是否为北桥不良
5.注意频率跳线! 频率不对会造成不过内存~

档内存自动重启的维修:(数码卡在内存代码的位置自动复位或掉电!)
1)内存供电 上拉是否正常
2)内存时钟是否正常
3)到北桥AD线是否正常
4)I/O不良或南桥击穿
5)BIOS资料错误

循环跑内存不过!C1-C7,C1-C7循环(C1和C7中间可能会有其他的代码!)!
论坛里好多人问这个问题!处理方法无外乎下面的方法:
1.刷BIOS资料
2.更换BIOS块再刷BIOS资料
3.测量到I/O的时钟是否正常,一般是经过小三极管到I/O
4.I/O损坏(80%的可能,一般会发烫!)

    那天有个朋友问为什么I/O的时钟不正常会影响内存?我昨天晚上想了好久,应该这样的。I/O的时钟不正常自然I/O不能正常工作,I/O会连接BIOS的13.14.15.17脚(这四个脚的阻值一般要一样!)!BIOS不能正常工作造成了内存循环不过!另外I/O会有线路直接进北桥~当然也有可能影响到内存的工作了~主板上I/O的负荷可以说是非常高的!几乎你能想到的都是都会和I/O有联系!具体可以自己慢慢去查I/O的引脚定义!
PS:如果BIOS13.14.15.17无3.3V电压,追线到I/O,如果线路通则I/O坏!更换I/O!

如果有不完善的地方希望大家斧正!

转帖请注明出自ChinaFix!

网友(2007-06-27):
跑01  02  05  07  多为换I/O 刷新BIOS解决~~

网友:
刷BIOS吧,我这还一片一样故障的板,没BIOS,郁闷

网友:
IO坏得多,比较经典的故障

网友:
多半是IO坏了

网友:
像这种现象,不是I/O就是I/O边上的电阻坏了。上回我修技加的板子就是这样。因为这板子别人修过,就是跑这个代码,后来没办法放了一个月才找到同样的板子,看一下边上的电阻原来给掉换了。换过来就好了。

网友:
我认为是I/O坏了

网友:
上次我修了一片华硕M2NPV--VM的板子,现象和你的是一样的,由于这是一个940的板子,内存直接挂在CPU座子上,换了座子,问题没解决,换了I/O问题解决.

网友(2007-12-11):
我遇到的这样的情况一般是IO坏的多!

网友:
换个I/O看看吧,不行就在刷个BIOS

网友:
刷BIOS吧,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