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狂想-------有没有粘锡又导电的胶水啊?

楼主(2007-04-15):
咱就不用练焊接技能了

网友:
导电银漆,也有人用的哦。我没有试过,也不知是何特性,能不能粘住。

网友:
导电银漆并不能取代焊接,我一般只用在修复键盘电路断线,因为键盘的线路根本不能用烙铁焊....其它的还是老老实实的练焊接功夫吧!

网友:
导电银漆 修笔记本有时用~
不过成本太大了~

网友(2007-05-18):
真正好的导电银漆要上百才一小瓶(医院皮试那种小瓶大小) 20多块那种小针筒装的效果很差 没几天就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