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学,如何用逻辑笔测主板门电路IC好坏?

楼主(2007-04-15):
如何用逻辑笔测主板门电路IC好坏?

网友:
没人知道吗?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2007-12-02):
本来也想买一个,不太了解它的功能与使用方法,电压可以用万用表,信号可以用示波器.所以想想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用途,还是算了,等自己水平高了,真正用得到的时候再说吧.IC的好坏可以用人为的方法来测试.书上说,比如说非门可以在输入端人为的对地短接一下,如果输出端产生相反的信号就可以认为这个IC是好的.如果不能的话,就可以认为IC或者IC的相关电路有问题.其它的IC芯片都可以用相似的办法测.具体我也没有真正的修过板子,不谈了.

网友:
以前我有固纬的逻辑笔,做工精湛,但有了示波器之后就卖给别人了,跟示波器相比它的功能太有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