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经常出现重启,是主板什么问题?

楼主(2007-04-15):
软件和别人用同一张碟装的,也装了好几次都一样时不时重启的。
电脑

网友:
在确保电源没问题的情况,换内存试试

网友:
1。cpu散热问题
2。内存问题
3。主板有不稳定元件
4。电源太糟,舍不得买好电源还要买个大热量cpu的人太多
5。找这儿真是找错了地方,这里专门讨论板卡,不讨论整机。
[
]

网友:
如果排除了以后各种可能的情况,再看看板上有没有电容爆浆,鼓包的,电容坏,则引起供电不正常,就会不定期重启,我修过的大部分板子,好多都是这种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