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45EP故障

楼主(2007-04-16):
请教下大家。故障现象是:
INTEL 845EP点不亮。不插内存有报警声。插上无报警。诊断卡跑E9-EB-EA循环。内存供电正常,IO换过(旧板上拆的)。刷过BIOS。这种故障该怎么修?是什么地方坏了?
谢谢!!
[
]
点不亮

网友:
以解决。刷了论坛上的BIOS就OK了。可能是我自己没分离好

网友:
INTEL原装的板,档E9故障,太常见了, 基本为BIOS损坏

网友(2008-01-24):
什么地方有下的
谢谢
:victory:

网友:
是BIOS坏了 你刷正确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