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一个马来西亚人的求助

楼主(2007-04-16):
tvcatosted: 2007-03-25 19:18
西数电路板烧了...
-------省去3张关系不大的图

描述:烧了的是写着SMOOTH的,还有一个看不见...
请问更换电路板能不能修好?假如用错电路板,会不会影响到硬盘里的资料?

tomsbondosted: 2007-03-26 02:24
換同型的電路闆要記得將S-NVRAM焊回原來的,不然資料復原機率不高!
L型闆的西數硬盤電機不轉又有聞到焦味,除了電機芯片燒毀外旁邊的五腳或六腳的場效管集成體也一起燒壞

wjsxyosted: 2007-03-26 06:01

1。盘内数据肯定还在,用错电路板也肯定要出麻烦;
2。烧了的电路板不能使用了,因为已经把smooth驱动芯片下板上的焊盘烧掉了;
3。换板时按一楼说的做,即把新板S-NVRAM换用坏板上的,芯片一般为8脚小芯片;
4。因为不能用原板一楼第2条用不着了。
5。电机有没有短路或烧坏,预放有没有坏,如果这两样坏一样基本上就别玩了,除非你愿意出好几千。

tvcat:
非常谢谢你们的帮助
电机,预放有没有坏就不晓得了。。。不敢开。。。

你们说的S-NVRAM是不是U12那一颗?假如换S-NVRAM的话是不是只需要找同类型的电路板,不必找一样的DCM?
我是在换了新的ACBEL的电源供应器之后烧的。。。

我是马来西亚人。。。还有我找到这个
http://www.made-in-china.com/chi ... 60-701292-000-.html
不晓得能不能用?

wjsxy: Posted: 2007-03-26 09:01
找个同型号板面元器件一样电路板,“S-NVRAM是不是U12那一颗”我没电路图,应该是8脚的串口ROM,可以根据芯片上面的型号网上查。你给的网站我看过了,我想你把板号发给他们,让他们给个意见比较妥当。仅从广告不好给建议。you may contact with them!

rom 和串口rom 都换过去的话,同型版一定可用,盘内匹配的型号就在那两个东西里。电机可以用万用表量电阻初步判断。预放就不好判断了。做好板装上就知道了。希望你好运!常来看看。

劣质的电源是计算机最大的祸害。

tvcat Posted: 2007-03-26 18:54

了解!!
我这就去试试,之后再把结果放上来,方便以后有同样情况的可以参考。。。
先谢了。。。

网友:
S-NVRAM是什么?

每个硬盘都唯一的吗?

网友:
S-NVRAM是什么?
串行非挥发随机存储器。实际上和和内存上的spd芯片一样的东西,有的连型号都一样。

每个硬盘都唯一的吗?
现在的硬盘,板上固件和盘上盘件有匹配码,固件本身也有差异,起码p、g表一定不会一样,伺服信息也肯定不同(装配完后优化写入的---超校正优化),所以备份本盘固件盘件信息十分重要,很多人由于忽略了,最后的结果是无药可救,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题外话:
另一方面,数据恢复有一条铁律,就是现场保护,数据源是唯一的,数据源不唯一也无须恢复。大多数人不了解这一点,在原盘上试验操作(无论他技术多高,也是一种无知的表现),最后有成功的,那是侥幸,重要数据失败了是很惨的,有些多年积累,有的是一个公司多少员工几个月几年的工作,有的是重要科研资料,其损失是巨大的,甚至关系到一个公司的生死存亡的。这个问题不能单从民用角度考虑。国外的数据恢复公司,报价都是非常高的,他们不会破坏数据源,一般都会做3~5个镜象盘,恢复是在镜象盘上操作的,我想他们的技术比一般的爱好者高得多,但还是要用正确的流程来做,以防万一。
大体上就是这样。

网友:
图上那个最大的4脚的  拿来练焊功不错

想当初练这个  练的头大。。。。。。

网友:
硬盘主控芯片---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硬盘上的cpu。脚太多了。

网友A(2007-06-01):
回复 网友B:

偶有一Maxtor D740X-6L的硬盘,用效率源或其它软件检测无坏道,以前分了三个区,现在是删不掉,里面的文件也删不掉,格式化后不能关机,开机后又复原了,是不是S-NVRAM什么的坏了?............

网友:
如果没有硬盘精灵之类软件的话,应该是写磁头或写通道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有一Maxtor D740X-6L的硬盘,用效率源或其它软件检测无坏道,以前分了三个区,现在是删不掉,里面的文件也删不掉,格式化后不能关机,开机后又复原了,是不是S-NVRAM什么的坏了?............

应是还原精灵做怪,你清零试试.

网友:
我有一块和上图一模一样的硬盘板也烧了,现在还没有找到板。
都没有卖的,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清零何解?搞硬盘我是小菜。

网友:
QUOTE:
引用 网友A:
偶有一Maxtor D740X-6L的硬盘,用效率源或其它软件检测无坏道,以前分了三个区,现在是删不掉,里面的文件也删不掉,格式化后不能关机,开机后又复原了,是不是S-NVRAM什么的坏了?............

应是还原精灵做怪,你清零试试.

估计你这块盘扔掉算了,还原精灵还没这种功夫。

网友:
不一定吧,还原精灵也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的,不过我倒是觉得硬盘固件上也有一些关系了

网友:
晕,还原精灵最多重写个MBR就放翻了,能有这种功能?安有磁盘管理器之类的软件,用GHOST分就行,就算分区软件分不起区上面的文件也会删掉,他那块盘明显写磁头那方面出了问题,没人说过能修这种盘,又不是要搞数据。

网友(2008-04-23):
应该是写磁头有问题了,不过固件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盔甲盘就是这样垃圾啦,很正常。

我不知道卖了多少这样的垃圾盘,张先生说的对,是磁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