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故障:不能引导系统,但是CMOS可以认到硬盘

楼主(2007-04-16):
行内送来美达S845E+CPU+2X内存+显卡
故障现象不能引导系统~但是CMOS可以认到硬盘~
处理:
不能引导系统一般有两种可能,
1.BIOS资料损坏
2.南桥不良~
因为美达的厂家已经OVER,所以先打了IDE的阻值,没有发现异常,
到驱动之家找了个美达的BIOS刷上,上CPU当内存,上我的内存~A7!
本以为BIOS刷的有问题,但是想想我刷之前对比了BIOS ID 没问题,BIOS文件刷的就是新版的!
于是上他带来的内存,ok过了~上我的显卡,上我的硬盘,正常进系统~
OK~ 收工~ 让那小伙带走~ 正和朋友聊天 要回家吃饭~
那个行内的小伙又来了
说故障现象一样~
郁闷啊~ 怀疑南桥的问题~
但是还是先刷BIOS~ 刷了个同他板上版本一样的BIOS,能亮但是停在第一个画面~
于是又刷先前下载的新版~
故障现象还是不能引导~
因为IDE阻值正常,南桥不应该有问题~按压还是不起作用~
苦思冥想啊~
突然想到之前测试的时候用的我自己的显卡~
又想到VLINK总线!所以显卡可能会影响到南桥的工作~
于是上我的显卡,NND,正常了 进系统 没问题了~
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显卡可能会影响到南桥的工作~
因为HUBLINK、VLINK总线的原因~
当然也有可能是显卡拉低了某组供电造成的问题!
后期我遇到了很多显卡不兼容引起的各种奇怪故障~
不跑CPU~ 不过内存。。。。。等等~
所以大家检测的时候最好是按顺序上各种配件!
先CPU然后内存然后显卡 最后上硬盘!
[
]
刷BIOS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不大可能在板上动脑筋。整机故障自认为还比较有经验。

网友:
我开始是换了硬盘 换了光驱 都试了~
确实是主板有问题~ 不过处理好了才发现显卡也影响~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A:
谁能 简单说下显卡总线对 机器的影响 我有点不明白

网友:
他的显示卡是什么型号? 是否因为AGP的VDDQ供电电压不对造成的?

网友(2007-06-27):
这个不错的实例可以作为经验共享,不过觉得标题有点不合适,作为“经典”应该是具有代表性的,可以上书的,这种显卡导致的不引导太罕见了,如果是BIOS资料坏或南桥不良引起的倒可称为经典!

网友:
还是要多想想哟!!!问题才能解决!

网友:
显卡是直接挂在北桥下面的,怎么会影响到南桥的工作呀,真的搞不明白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还是有点想不通 ~!!

网友:
真的要好好学习呀,经验。谢谢

网友:
明天问一下他的显卡是不是老显卡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块冠盟845的主板,显卡有问题的话会导致没触发,显卡放在别的板子上能点亮就有点花屏

网友:
想不通中,难过他原来不是用的那块显卡吗

网友:
显卡也会影响到硬盘,呵呵,记住了

网友:
网卡有问题有时候也可导致IDE不工作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