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301可以用什么代换啊?》

楼主(2007-04-16):
无核心供电~
找到CS5301的PDF对照PDF打PG信号的脚发现没电压~
因为没办法回追线路,直接拆掉CS5301,测量PG脚,发现有3V电压~
看来应该是CS5301短路了~
可是手上没同型号~ 可以用哪个替换啊?
信号

网友:
淘宝上有售,最低5元,我已经搜过。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0/t-95-----------------g
,injtkmzqge----------------40-list-commend-0-all-0.htm

网友:
我也不知道,有谁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