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的通病维修 集合帖

楼主(2006-09-04):
此帖为各种主板常见的故障集合.
一次修复10片以上,或不连续的修复5片以上的同一故障点,一般可视为通病. 作为经验,可以让大家省却很多的时间,请大家在此跟贴,请写明主板型号、故障现象、故障点、修复方法.

再声明一次:此帖为精华帖,为了大家阅读方便,如“顶”“好帖子”“学习了”“太棒了”等无任何实际意义的灌水帖子一律删!并扣除相应经验!非常希望大家能够配合,以减轻我们的工作量!谢谢合作!

网友:
强烈支持!ASUS 主板和ASROCK 主板的一个通病为内存供电部分一个4500M的8脚场管,极易损坏,出现无RST及内存不过,走A7 A8的故障,如无此管代换,可直接用线连接其1脚与 5 6 7 8 脚,即可解决。

网友:
GA-8IR533的845系列主板内存供电的3055和边上二极管易坏,出现无代码

网友:
我也来发一个 技嘉845板型的 有这个毛病他跟V星的6566犯的是一个毛病都是没有南桥的3.3V电压 只不过它坏的是一个六个爪的小东西 当待机的时候这个小六爪有紫线过来的5VSB 通过这个六爪变成3.3VSB 如果这个小六爪烧坏 就表现为主板加电触发没反映 只要把这个小六爪的5V引到同一排上另两个脚上就可以了 这么说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懂  呵呵  不清楚我再解释吧  小学文化写这么多就挺累了

网友:
我也来发一个,也是出现问题较多的说的,第一次发巾,不全或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七彩虹845PE  红色长板故障现象:CPU无主供电,电压IC是9238的,经检查供电管和IC都没有问题,无奈之下只好去找了一下9238的电路图,发现COMP没有电压,COMP经过几个电阻与一个五脚的管子相连(应该是场管)这种管子P4系列靠近CPU座的一般都有,换过之后OK,故障排除.此贴问题: 845PE 是不可能采用 9238供电IC的,此IC只支持单相供电。请楼主再审一次。
[此贴子已经被新照不轩于2006-10-27 1:29:26编辑过]

网友:
楼上的845pe主板上不可能采用9238脉宽的,它只能提供单相供电.满足不了p4主板供电要求的

网友(2006-10-17):
众诚845E红色板,不过CPU.给AGP供电场管软击穿.造成内存供电场管发烫.换AGP供电管后全部OK

网友:
以下是引用Lowconfig在2006-9-6 6:17:12的发言:
谢楼上,再发一例!磐正865PE主板,此款主板集成诊断卡,为绿色大板.说实在的以前没有维修这板子的经验,拿到手里时,代码跑C1-05,定住,1秒后,重复C1-05,,1秒后,C1-05,我只好关机了,看来是档05,修吧,根据我以前的经验,换了个IO,还是档05,刷BIOS,还是档05,查内存相关都正常,实在找不出来了,只好不修了.后来此板子在别人手里修复了,我始终想问是什么故障,没问到.前天又接到一块相同的,故障一样,档05,我不敢再换IO了,不再刷BIOS了,只是看着代码一次次跳C1-05,心想你TMD给老子往下走啊,突然,代码变了,跑到26,再往下一路正常.开机再试,代码跑C1-05,定住,1秒后,重复C1-05,,1秒后,C1-05,.........代码正常往下走了.(通过侧面了解到,另一块我没修好的主板,那哥们根本没修,直接就拿回来可以用了)记住,磐正865PE这款主板,就是TMD C1-05连跑三次才能正常往下走,而且时间非常长,不要被05现象迷惑了我是磐正售后的,呵呵

网友A:
GA 主板 很多使用 FAN 5093MTC的电源IC的板,其通病为5093MTC损坏,工作不稳定,主供电部分剧烈发烫,造成死机。在此提醒两点:1、此IC非常薄,大家在更换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温度,否则非常容易吹坏。2、从旧板上拆下的此IC ,基本都是坏的,一定要拿新的去换。

网友:
以下是引用新照不轩在2006-10-27 1:38:43的发言:
GA 主板 很多使用 FAN 5093MTC的电源IC的板,其通病为5093MTC损坏,工作不稳定,主供电部分剧烈发烫,造成死机。在此提醒两点:1、此IC非常薄,大家在更换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温度,否则非常容易吹坏。2、从旧板上拆下的此IC ,基本都是坏的,一定要拿新的去换。呵呵我第一次换5093的时候连弄坏了3块,师傅把我骂惨了我现在一般是将大风枪在板的背面吹,一待松动,立即取下,这样一般不会坏的

网友:
品牌型号:SUPERMICR X6DVL-EG1。CPU2电压的MOS击穿,不能上电。2。CPU2电压的推动IC6605击穿,开机CPU电压偏低,报警。

网友:
6爪可以用MP3上的小2极管带换

网友A:
这个东西的作用类似于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当没有加电的时候,紫色线供电,给南桥产生待机电压,当主板通电后,由橙色3.3V 或者是红色5V,给南桥供电,具体叫什么名字还说不上来。

很多MP3里面的供电部分也用这个东西,用来给电池供电的电路中。

网友(2006-12-03):
唉,看了大家用那么多,不发一下真是不好意思..

这是我刚刚修过了几块主板的一些情况,现在写出给大家参考参考..
一、有一原装INTER的主板,诊断卡显C6,这种情况一般显示是内存的问题没有过,我换了几根内存,原装的也换过,可能我的内存还不够原装吧,诊断卡会往下跑,显D0、DB,本想刷一下BIOS,但没找到,就没刷成,我测一下电压,都正常。。正郁闷着,就上网发发贴子,也没有人回回,突然间,我按按南桥,点复位,没反应,再按近北桥,点复位,晕死了,测试卡正常通过。。原来是北桥墩虚焊了。。所以大家在各测试点都正常的情况下,可以看看是否有虚焊,真是害人。。。
二、一片火龙王815的主板,CPU不工作,我量得工作电压(外核电压)为0v,对地阻值为无穷大."是不是有些主板没有这个电压"除此之外,主供电,电源好信号,内核电压,时钟信号都有正常,其他的电压应该都正常,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真诚表示感谢.....

那我的板的各测试电压都正常,为何CPU还不工作啊!
这个也是我发的贴,心在飞翔版主说他没有搞过370的板,我怎么办呢,现在我把北桥,南桥都按过了没有反应,我就再试试按按CPU座,晕,诊断卡又开始跑了,你们说我郁闷不。。

本人暂时就这些,可能也不算什么经验,请大家别见笑,等有好玩的再发给大家。。

网友:
这是我刚刚修过了几块主板的一些情况,现在写出给大家参考参考..
一、有一原装INTER的主板,诊断卡显C6,这种情况一般显示是内存的问题没有过,我换了几根内存,原装的也换过,可能我的内存还不够原装吧,诊断卡会往下跑,显D0、DB,本想刷一下BIOS,但没找到,就没刷成,我测一下电压,都正常。。正郁闷着,就上网发发贴子,也没有人回回,突然间,我按按南桥,点复位,没反应,再按近北桥,点复位,晕死了,测试卡正常通过。。原来是北桥墩虚焊了。。所以大家在各测试点都正常的情况下,可以看看是否有虚焊,真是害人。。。

网友:
则灵848,865主板,北桥和内存供电的3055发热量高,挨的太近,发热量高.
建议用15n03代换

网友:
品牌型号:顶新845E(黄色长型板)

品牌型号:顶新845E(黄色长型板)

所修网吧机约几十块,双12V电源旁边有两个2200VF/16V电镕,如果漏液,请及时更换,否则的话3055短路,北桥很容易OVER,机率80%,几个网吧的同样主板,一般为用一年以上出问题。

网友(2007-01-10):
磐正8RDA3,NF2主板

磐正8RDA3,NF2主板

CPU周围电容爆浆,我遇到的几块全是这样

网友B:
强烈支持!

ASUS 主板和ASROCK 主板的一个通病为内存供电部分一个4500M的8脚场管,极易损坏,坏后1脚可以与5678脚相连,但是有的主板连后就容易引起蓝屏死机,就只能更换了.

网友(2007-03-23):
V星865KB/MOUSE接口.USB口不能用
  测试信号线阻值正常,供电端无供电,经测是由一个八脚芯片转换而来,些芯片易坏,如果没有此管,可用保险电阻连接即可

网友C:
遇到几块硕泰克的845板子,修好了,不插显卡不开机,算通病还是算怪病?

网友:
楼上的,SOLTEK的主板是因为主板上的AGP防误插电路在起作用,不能算做通病

网友:
假GA-8IR533主板,会出现有时不加电,有时正常。 一般加焊南桥与IO后

就正常了。

网友:
看了这么多哦
我也发个,,
刚搞的几块扳子,是冠盟845的主板,插电自动通电,无需触发,,,
换IO后一切正常,推测为IO内开机电路上有短路

网友:
CPU无供电,先不必急于检修,检查主板上另外供电是否正常,一些主板设计成这样

网友(2007-04-23):
引用 网友C:
遇到几块硕泰克的845板子,修好了,不插显卡不开机,算通病还是算怪病?

硕泰克478的板子都是不上显卡不触发的!
AGP槽A倒数第二脚要接地才可以触发!
硕泰克的通病是6.3V 1000Uf电容爆浆,
478板CPU座子空焊!

网友:
本人接触主板不多,还没有发现通病,只能发些新人看的东西,鼠标键盘口不能用,一般都为排容坏,如果对地阻值正常的话,不管排容好不好,摘了在说
另外还有GA的板子内存供电的MOS管容易软几穿,就是在路通电测试时电压正常,但是就是不能过内存,换了就好了

网友:
硕泰克的主板很容易爆电容,引成死机,蓝屏,还有FF,如果是换完电容还是FF的,一般的BIOS坏了,重新刷过就好了.不知道这样修好多少块了.

网友:
我也来发一个,华擎P4I65GV865的板子,常烧AGP的供电管3055,换后OK,一网吧好几块板换了

网友:
来一个,我修的是冠誉V845PE老是挡41叫个不停,无奈找不到BIOS,搞了很久后来想起是网吧机,就让网吧老板再拿来一台相同的机搞了一个BIOS,很快就搞定了,这种板相同问题我修了30片以上,就这个网吧我搞的银两也不少哦!

网友(2007-05-25):
引用 网友D:
谢楼上,再发一例!磐正865PE主板,此款主板集成诊断卡,为绿色大板.说实在的以前没有维修这板子的经验,拿到手里时,代码跑C1-05,定住,1秒后,重复C1-05,,1秒后,C1-0 ...

磐正865PE主板的通病。有时跑代码有停滞的现象,甚至不启动。这时把BIOS放电,问题解决。个人以为是集成诊断卡略有不兼容。

网友E:
我也来发了例.今天修了一块848MSI的红板,他的PS/2不能用,对地打的阻值时,信号线正常,但是供电不正常,当通测时,只有2.5V,这时供电不正常,后来引了一个5V时,正常

网友F:
我也来两个,技嘉的845小板通病,开机不复位,测都不测把北桥供电(MOS)换就OK,
    还有精英的板不管是什么 型号,其CPU座极易空焊,还有BIOS 资料也及易损坏,万恶的是其资料不好找

网友:
看大家发的经验,我在维修 的过程中也都见过这样的问题,俺也来发一个,
                    我是刚修主板不久,所以有许多不懂的东西还要大家给指点,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给指出来,以便小弟加以改正。。
                    我在修INTE原装主板的时候,象这样的主板一般情况只要能加电,点不亮的。一般情况都是BIOS出错了,把BIOS刷一下就好,如果要是不加电的情况下,如果晶振起振。在我修到的主板中,一般都是IO坏了,把IO换了就可以了,在有些情况中,有可能加电以后还是不亮,代码跑E9象这样的情况再刷一下BIOS就可以亮了,一般修到INTEL原装主板可以加电代码跑E9一般就是BIOS坏了,。。。。一点小小的经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大家要注意只有SIS芯片和NF芯片组的主板,BIOS才会影响CPU没有复位,,(大家维修要节约时间哟)

网友:
giga的主板用一段时间最爱坏的地方

我修了一年多的扳子了,我就发现GIGA的主板最爱坏的一个地方就是:内存供电,一般是9916,还有旁边的2个二级管!换上就好了。

网友:
硕泰克的主板cpu座很容易出现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G:

IDE 1口没坏吧!!!!11
  清除COMS就可以了用了!!!!!!!!!!!!!
  试好几快了!!!!!!!!!!!

网友:
看了这么多师付的心得,我也来一个。
我原先是修本本的,发现IBM R40或R41有个通病
故障:开机屏幕可点亮,可正常进系统,但进系统之后立即黑屏。使用安全模式在硬件管理器中删除显卡驱动后再进系统可点亮,但一装上显卡驱动就黑屏。

解决方法:原先以为是显卡的问题,后重做过BGA后也无法解决此问题。最后在一次偶然下发现原来是笔记本液晶屏压下时让屏幕进入黑屏的一个小触点开关坏了,更换开关解决故障。

心得:碰到过四五台都是这样毛病的,T系列的IBM机器就没发现有此现象。也许是因为R系列的价格低,所使用的一些配件价格低廉所至吧。

网友:
我也来一个
技嘉主板的ITE8712这个IO坏了,普通的更换不了,这个IO是加密的,必需技嘉IO才可以代换,否则的话,其它IO怎么换也没用用的,大家留意

网友:
cpu和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

七彩虹865,cy2.0cpu,出现了cpu和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电源没有问题,结果重插cpu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烈支持!

ASUS 主板和ASROCK 主板的一个通病为内存供电部分一个4500M的8脚场管,极易损坏,坏后1脚可以与5678脚相连,但是有的主板连后就容易引起蓝屏死机,就只能更换了.

到现在还没见过 把这个连了死机的,你遇到多吗?

网友:
金鹰810和大部分810不加电,把CMOS跳线跳反加电,多是南桥氧化,洗板水冲南桥即可。

网友:
技嘉8I845GV-RZ,很多都是北桥供电3054坏,修好不下20块。

网友:
华擎K7S41GX,最容易坏内存供电1202。

网友(2007-06-27):
杂牌815EP(开机自检显示03/01/2001-i815E-627-6A69RFGDC-00,不知是哪个厂家的)不亮。插好POST卡,加电,发现RESET灯常亮,测PCI CLK信号没有,由此怀疑时钟电路有问题。测量时钟IC(U9)的供电电压发现其2.5V组仅1.6V,异常。查2.5V是由Q16(TL431)稳压而来的,这里Q16没问题。对电路分析发现2.5V是3.3V经D19降压后由Q16进行稳压的。测D19压降似乎异常,在焊下来检查时发现它已断为两半,更换D19后,2.5V正常了。另外检查该板CPU供电电压时发现2.5V铜箔烧断,用飞线接好后一切恢复正常。估计故障是由于2.5V组负载有短路或打火之类的问题发生引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GA 主板 很多使用 FAN 5093MTC的电源IC的板,其通病为5093MTC损坏,工作不稳定,主供电部分剧烈发烫,造成死机。在此提醒两点:1、此IC非常薄,大家在更换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温度,否则非常容易吹坏。2、从旧 ...

前天我刚修了一块GA-8V533的 板电源管理IC就是这个!拿到手就是上下管击穿,换后上假负载正常,全部电压正常! 可是以上CPU供电MOS管就发热!跟着烧上管! 连烧两只,后换上5090MTC (这个烧坏),5093MTC就常坏~搞不懂。换上後就OK了。

网友:
今天第一次发贴 说一下我的经验  有不对的地方请多多指教

昂达845PE,蓝色大板
此板用过一段时间后约一年左右 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无论你的电源多好 它的主供电电容极易鼓包 然后Q1极易击穿 此时修此板前一定要先测北桥穿没穿 我修过很多块了只要Q1短了 引起12V短路开机保护 那么此时北桥必穿 其实12V短不一定是NB穿了 不过在845系列主板中 北桥需要三组供电 其中有一组为CPU主供电 为Q1输出 Q1短路 12V进CPU主供电的同时也会进北桥 此时北桥在我手里击穿为100% 最起码昂达845系列主板是这样.

网友:
硕泰克

85MR3-C点不亮
第一天,顾客一拿板过来就说要换电容,其他的不用搞,多少钱?(看来这客人还有点料,想拉高一点价钱还不容易啊.)
我就着重的说:换了电容不一定就能解决问题的,那个客人之前做过电子相关的行业,知道电容这方面的知识。看内存附近是有几个电容爆,几分钟后交板收钱20大洋
但第二天又拿过来,说还是点不亮,让我再看看。看来还真让我给说中了,当时我就说:这样的话,可能查主板比较复杂啊要加收30,是时候加价啦,哈哈哈!
看表面内存附近有几个电容爆已经换掉,换后依然不亮,查过供电,复位,时钟正常,刷过BIOS后OK

KT600R不亮
顾客自己说是刚开始主板点不亮,后面自己插内存后把内存插槽烧掉,
经查,有一9916H的管烧,换后,还是不亮,仔细想想顾客说是不亮后才插的内存导致烧的,其他的正常,刷过BIOS后OK
       此时大家可以看出:我们看到的未必就是主板的主要故障,如果当时没有注意听顾客详细诉说板是怎样开不了机的话,有可能我们就会走很多的弯路,其实这两块板最先的问题应该是BIOS

网友:
技嘉

GA-8IR533
CPU座易空焊
内存供电的两个二极管,场管易坏

网友:
845G技嘉主班.测试卡不跑代码.大多数是给北桥供电管子坏.我已修好10片了,,

网友(2007-08-04):
引用 网友F:
我也来两个,技嘉的845小板通病,开机不复位,测都不测把北桥供电(MOS)换就OK,
    还有精英的板不管是什么 型号,其CPU座极易空焊,还有BIOS 资料也及易损坏,万恶的是其资料不好找 ...

我也正想说这两个`,这几天两种主板都遇到好几块,修技嘉845简直就是在捡钱,精英的块子难搞呀!特别是今天一块精英代工的L4S5MG/GX+ V5.0A的板子,先是能通电,有复位,不认CPU,换了IO之后点亮了,但提示找不到键盘和软驱,同时有极短的报警声,POST 4E-41,这种问题在其他板子上是典型的BIOS问题,曾经修了很多张了,但下了很多相同芯片组和IO板的BIOS,包括坛子里的那一个,都是相同的现象,现在真的郁闷了.

网友:
我也来一例

顶星P4T800,黄色大板,通病是主板跑数00或FF。其I/O芯片为ITE8705大都是此芯片坏,更换后OK!!我修了20多块都是这样的。

网友:
顶星TM-815EB主板电容爆,换了后还是不亮,用CPU假负载测CUP供电:内、外核电压、主电压都为零,参考电压1V高达3V,换了RT9238就OK,连续搞了13块都是同故障.

网友:
磐英的板子,intel845芯片的,开不了机,送维修说是BIOS坏了,得重新刷,郁闷中,想请教下高手,为什么没有超过频,BIOS也会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维修技术》这本书我已经在网上买到了,书里的内容写的很好,很实用。大家可以看看。
是在这家买到的,这本书这家到的很早。http://shop34150942.taobao.com/

谢谢刚子同志
刚看到,正在找呢,论坛上好像有卖可不知道在哪里找,我也买了一本,具体链接在《<>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热卖中!!!) 》大家都去买呵呵,应该挺有用

网友:
asus 845g 845pe经常烧AGP旁的场管,修了5块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J:

换完电容后就00
把AGP旁边的跳线跳一下就可以啦
不用刷BIOS

网友:
~!

引用 网友E:
我也来发了例.今天修了一块848MSI的红板,他的PS/2不能用,对地打的阻值时,信号线正常,但是供电不正常,当通测时,只有2.5V,这时供电不正常,后来引了一个5V时,正常

   KB PS2 USB 如果无供电或电压偏低先下排阻在就是小电阻再就是引个5V去再就是换I/O最后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I:
换完电容后就00
把AGP旁边的跳线跳一下就可以啦
不用刷BIOS

能说一下那个跳线是做什么用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K:

没电压我一般直接下排容还不行就引5V
我讲的是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L:

没电压我一般直接下排容还不行就引5V
我讲的是速度

没有复位没人会怀疑是BIOS出问题了啊
你见过吗

网友:
科盟815主板

网吧的主板拿来都是电池没电
   不是开不鸟机就是主板不同电
   把电池跳线旁边的小电容下掉电池就不容易掉电鸟

网友:
回复 网友M:

SOLTEK的845扳子就是这样设计的,不插显卡不上电,今天修了一块,查了半天I/O脚位电压,冷不丁想起来这是块SOLTEK的板子,上了显卡后就过了。
一般SOLTEK 845的板子在显卡插槽附近会有一跳线的,将跳线跳至另外两脚就可以不上显卡开机了

网友:
补充下,SOLTEK的板子电容常鼓,有时没剩下几个好的6.3V 1500uf,如果将鼓的都换掉,很多情况下其他未有明显鼓包的也会相继坏掉。建议一次性吧与鼓包相同的都换掉

网友:
I815EPA  装不了系统    查刚进GHOST即死机,经观察板上前置USB无5V供电,其电容烧黑,线断。接线,换电感后,板OK。

网友(2007-09-04):
硕泰克的845D主板,有几次修板都是换电容,可换完后就点不亮了,后来刷BIOS就可以了.我们这里有些修家电的经常换主板电容,碰到这种板要刷BIOS,本来是点的亮的板子结果换电容就不亮机了,都不敢再换了.我换的时候把电池拿掉了.但有时要刷.有点不懂!不知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为什么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多新手在修华硕\华擎系列主板时,会发现主供电或内存供电鼓包,及时更换电容后,遇到不开机现象.更有甚者,烧过北桥,爆过电容等等.此时要注意,华硕\华擎主板的电容放置方法与其它主板是不相同的,正负极 ...

纠正一点,正负极相反并不是还所的全部主板,而是一部分主板

网友:
ASUS和GA845的主板经常遇到显卡旁边的一个3极管子没有1.5V,使南桥发烫..希望大家小心哟..不要向我第一次修那个问题的时候..跟客户说是南桥坏拉..现在想起真是惭愧啊..

网友:
我也来发一个,是GIGA的8I845GV  集成显卡可以上D 集成网卡,小板,。

开机南桥就很热,一般不北桥旁边一个MOS管软性击穿,拆下来测是好的,装上去就是不行,换一个后就OK,但是无论换什么样子的MOS管都会很热,

网友(2007-10-05):
好帖.学到不少.一般像这样的故障,都会跑弯路的.
75232\一个COM口的专用芯片,可以让人没有思路啊.
楼主这招儿让人真长见识,从中也体会到活学活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N:

SIS主板换了IO之后点亮了,但提示找不到键盘和软驱,同时有极短的报警声,POST 4E-41,COM芯片75185,75232坏的可能性及大

网友:
GA 主板的CMOS电池电量不足会引起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的作用类似于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当没有加电的时候,紫色线供电,给南桥产生待机电压,当主板通电后,由橙色3.3V 或者是红色5V,给南桥供电,具体叫什么名字还说不上来。

很多MP3里面的供电部分也用这 ...

是叫 TVS管 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O:

我这里有几块,看到上面的是烧掉了,可换掉还同样是跑A8,连1-5678也不行,期待中

网友:
回复 网友P:

附:华硕主板不开机跟电池和CMOS跳帽也有关

网友:
顶星810T TM-810T主板.最近给一个单位修了10几块都是一个毛病.紫色的板型.故障现象为开机自动上电.RST灯常亮.关机关不了主板不工作..换IO问题解决 IO为W83627HF-AW

网友(2007-11-25):
我也说一个。精英L4S5M(L4S5M+)加电不跳,串口芯片很容易烧,取下OK,有时严重了I/O 8705也烧,换掉OK,机率60%

网友:
ECS的精英板L4S5MG+换完 电容 之后会开机无不跑码!
这时就将BIOS从座子扌拆下,直接焊在主板上就可以解决了!
还有AGP下方的3055要换掉就可以跑码!

网友(2008-01-01):
p4的板,CPU座不是透底座的,用大压力扣具的,用久了虚焊几率极高,换CPU座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