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让我再添新伤

楼主(2007-04-16):
昨天接到五块硕泰克SL-85DR3-C的板子,其中一个板子的情况是这样的:清CMOS第一次触发到60秒时看到了XP滚动条,但是自动掉电,第二次触发运行到
27秒掉电,以后每次15秒掉电,已经换了IO刷了BIOS换了14口直连的702场管,只听淘声依旧啊^^^^^

另一张板子测试点均正常,但是卡d3,d1有时还FF,换过cpu内存换过BIOS,换过内存供电管,我感觉可能跟cpu座和北桥有关

另一张板子卡C1,测内存供电1.2v,换了供电管后跑25就不动了,一量供电2.1v,还是低,又换一管子电压2.3了,但还是25,再换控制内存供电管的324芯片,又加焊供电管,在触发那一刻等着收获希望,短接PW-ON这下好了,在0.1秒内南桥随清烟上了天堂

崩溃了,加上前一阵的"存货",
现在我正望着一堆不会修的板子发愁

网友:
惨啊~~~同情~~~~~~~~~

网友:
p3的时候,我们送西安修的板子七八成都修好了,拿回来也能用很长时间不出毛病。自从到了p4能修好的也少了,五成吧。经常说是南桥挂了。修好有的也用不长。反正当时我看小伙子技术还真不错。还能自己做内存,硬盘也修得可以。

硕泰克的p4恼火死,成功率太低了,也就二三成。所以我想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现在我也还不十分明白。我看论坛里说硕泰克最好修了,理解不了,隔行如隔山。弄得我们一见硕泰克的修不好就卖废品。

同情你一下吧。我也慢慢学吧。

网友:
第一个,换下PCI的显卡,看是不是AGP供电部分问题 当然也有可能是座子问题

第二个 估计是座子的问题了

另外提示下,SOLTEK 的这种板 座子空焊和 内存供电部分6.3V 1000UF的电容鼓包或者漏电损坏,是常见故障

网友:
自动关机的,你查一下风扇的检测脚,还有是否散热良好,以及相关的监控芯片如IO之类的..
D1\D3的可以换个BIOS片再刷,还有IO也换.
冒烟的板就不说了.

网友:
-------楼主确实很惨啊。很郁闷的问题。
-------硕泰克SL-85DR3-C我也修过几块。但是跟楼主的问题不一样。两位斑竹都帮你分析的差不多了。我修过的会自动断电的问题,一般是IO,BIOS,连接14脚的702管子引起的。一般换了就OK了。没有想楼主你的问题比较难修。
-------第二块我也认为和CPU座,NB有关。
-------第三块应该是在加焊的时候短路了什么脚位吧,

网友:
第一个板子有一个特点是

网友:
第一个板子的代码能读到92,然后是85就不动了(好板子能看到92,85,98,AA,到00),但Run灯很有节奏的每秒连续闪烁两下,之后掉电,好象是什么东西检测不到自动关机一样,可最长时候能看到XP滚动条,为什么掉电???

BIOS是AMI的
我查了资料解释为92:硬磁碟配置完成;即将检查BIOS ROM的数据区。
                        85:已检查存储器的大小;即将显示软错误和口令或旁通安排。

网友:
刷BIOS,刷对了的话一定没问题的,不过首先你要把内存和AGP旁边的电容全部换掉,内存供电跟别的板子大不一样,你就别管了.你试试,修好了吼一声

网友:
唉~ 接手过N个硕泰克爆电容的~
遇到很多硕泰克CPU座空焊的。。。。。。。。。。。。。。

网友:
哈哈!!!
第一块板子换了第三个IO后终于渡过了躁动的青春期,像匹听话的老马骑着舒服极了
第二块板子运气不错,不管他不理他,他自己痊愈了,两天内百发百中从不开小差,就是不知用户拿回去能否长久的稳定,管他呢暂且认为修好了吧,先满足一下我很衰落的信心!!!

鸣谢:
菜大师 张先生
新照不轩  (你是我的苦海明灯啊)
断箭
东风破先生 (东风破先生)
放星星的羊
夜雨十三天

多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同情和帮助,。。。
我愿和你们互通有无共同成长

网友:
顶一下!!!
我愿和你们互通有无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