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F2主板点不亮(DEBUG显示FF)故障!

楼主(2007-04-16):
首先自己只是一个业余硬件爱好,很水!
     朋友的一块华硕的NF2(A7N8X)老主板,开不了机,清洁后可以开机,用了三个小时没问题,以为好了呢?
怎知道?
     由于测试时感觉主供电MOS管较热(刚好有同一主板对比),于是仔细检查主板的集成电路有没有问题,当检查到CM3708I时很烫手(另一块主板没有),经查,这是一块1.5V(PWN)输出电压,对比测量电阻只有10欧(好的是40多欧),正反接地的电阻都不同,但是都只是好主板的四分之一左右吧!
CM3708I集成电路没问题(断开测试过),是负载有问题:电阻明显偏低呀,但奇怪是正反向电阻不同,不知哪里有问题?
再次清洁问题依然!

      但是又能正常使用开机使用,真是奇怪呀!但是有点担心这样主板能用多久呢?
      请问各位DX,主板哪里出问题呢(难道南桥有问题,好象也比正常的热点,但还可以接受)?
     还有一个很菜的问题,该集成电路提供的1.5V是供给什么电路用呀,AGP与南桥吗?
     如有短路,怎么还可以工作,还几个小时呢?
      谢谢呀!
下面是主板的相片,负载短路,不知什么东西坏了,是不否南桥供电MOS管坏了,不知是哪个是南桥MOS管?

网友:
故障比较少见,今天开不了机了,显示是FF(还以为CPU坏了),CM3708芯片比较烫,(手放不上去),南桥也比正常的烫,估计是南桥轻微智路吧?如何知道南桥好坏,南桥怎么来测量好坏!

网友A:
典型的负载轻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负载轻微短路.

我也是这样猜的,这位DX,是南桥短路吗?还有救吗?谢谢!

网友:
已经上图片了,请DX们给建议,谢谢呢

网友:
带星的都不是什么好板,带华字的神经的板比较多,加起来就是华星,刚好是我们店旁边的一个店的名字,真不得不说是天意啊,

网友B:
先给发热的芯片加个散热片试试,估计其他办法你不好用。有时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给发热的芯片加个散热片试试,估计其他办法你不好用。有时也能解决问题。

一说就是高手呀,先试下加个散热片,能否有效,谢谢张先生!

网友:
对了,问题还没解决,想问下AGP旁边的那个MOS管(绿色三角形)是为AGP供电的吗?还有图上面有为南桥供电的MOS管吗?谢谢呀!

网友C:
NF2的板,南桥发热并不奇怪。

网友D:
此桥坏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NF2的板,南桥发热并不奇怪。

飞翔GG终于来了,呵呵
我想也有点道理,但是明显比其他正常主板的热,特别是那个CM3708的PWM集成电路,手都不能放上去2秒,估计在60度以上呀!
对了不知这块集成电路的主要是为哪里供电的呢?是南桥吗?
那么可能南桥部分短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桥坏了   ...............................

我想有可能的,但是为什么又能开机使用几个小时呢?

网友:
今天有时间,把坏板拿出来,对比好板测试一下,发现南桥的供电电压(2.3V)比正常(1.6V)高,再测一下PWM供电IC:CM3708,发现大问题了在输出端一反馈的线开路,补飞一条线,电压终于正常了---1.6V!南桥与CM3708也不发烫了,温度正常啊!
但是CPU还是点不着(之前就点不着),各风扇转动,DEBUG卡显示是FF(开机一点都没动),上面的电压灯亮,CLK亮,RUN有时不亮,有时长亮,清MOS没效还是不亮?
莫非是电压过高南桥挂了?南桥是温度是正常的,不烫手!
请DX出点注意,谢谢!

网友:
NF芯片的板,如果真的是出了问题,我师傅一块也没有修好过,一般断定为桥坏,此为NF芯片板的通病吧

网友:
ASUS 的板,有的南桥都可以蒸鸡旦。

网友:
呵呵,估计是挂了,还是修不好呀

网友:
昨天在家没事,再拿出坏板来测下,还是显示FF:点不亮怎么各电压都与好板一样,会不会BIOS有问题?
      于时拆下好板的BIOS,换上去,滴的一声,居然点亮了,原来是BIOS问题!
后来才发现原来的BIOS接触不好,重新清洁,再插上去,终于听到久违的"滴"声音,
可以开机了,运行几个小时暂时没问题,不过感觉好象主供电与南/北桥与供电PWM比正常的稍热,也可以接受.5V/3.3V供电电压略低过正常板(在4.75/3.2,好板正常在4.9/3.25),二手的老板也可以接受了,再用一下,终于可以把它还给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