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锡炉可以DIY吗?

楼主(2007-04-17):
比如换换370座,20pin电源接口等
电源

网友:
可以,只要弄个密封电炉,找个铁盒放满焊锡放在炉上就可以。我用那东西换过370的座子,拆换了2次都还能用。
最好做几个形状合适的盒子更好。有些东西直接用密封电炉就可以拆。
当然,最好是是波峰焊机。
[
]

网友:
强的~
密封电炉?没有见过啊。是为了防止锡溶液滴下去对吧?
用个小号的普通电炉,然后大点的铁盒,如月饼盒,遮住整个电炉面,应该可以了吧?
[
]

网友:
用的焊锡太多了,最好有比cpu大点的小方盒,有比内存长点的小长盒,可以加工的,也可以找到。
电炉可以在淘宝上找。用“咖啡炉”作关键词,可多了。300W,500W,800W,1500W,全是带温控的,我对那东西最有兴趣。
[
]

网友:
找个菜场边的白铁店敲敲应该可以吧?那个密封电炉一般的电热用品店有卖否?还有廉价焊锡哪里搞?

网友:
如果按我的做法电子市场里买上2条就够了,用用不少还会多。
还要多买点松香。
那个密封电炉一般的电热用品店有卖否?好像不大能见到,就是淘宝上多。
找个菜场边的白铁店敲敲应该可以吧?只要不漏应该没问题。
不密封的电炉一是温度不匀,二是锡加得很满容易出来。
[
]

网友:
用个小号的普通电炉,然后大点的铁盒,如月饼盒,遮住整个电炉面,应该可以了吧?
这个肯定不行,太薄了,变形啊。

网友:
自己做炉子最好用不锈钢板,可以长时间不沾锡,铁的,用一段时间以后沾在一起了。

网友:
楼上意见拜读,的确是经验之谈。

网友(2007-07-05):
我也想搞一个!!!!!

网友:
自己动手DIY确实不错.既省钱又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
真不错 以前我学的时候老师直接把主板放到电炉上面烤,带温控的 那个换桥也能换的 很不错哦 我看老师换过

网友:
我忘了说了 就是这个BGA电炉在哪有的买 想买个 也不知道贵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