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的怪事情,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2007-04-18):
客户送来的杂牌845GL主板,上CD2.13G的,测试各测试点均正常,但是就是点不亮.无意中按RESET键既然就通过了,跑码也正常.按后关机再开,就可以开了.但是,过大约十分钟再开又开不了机.但是按RESET就又可以正常开机呢。搞不明白什么问题了。请高手帮我分析分析
开不了机

网友:
自动复位不正常,手动复位正常

网友:
复位按键派上用场了,哈哈

网友:
能否换种思维?
把"RESET"跳线帽与"PW-ON"跳线帽交换下,平时按"PW-ON"实际上就是按"RESET"开机就行了啊
[
]

网友:
---------2楼斑竹分析的有道理,应该是RST电路不同步造成。这样的话,就应该重点查查RST电路本身。

网友:
查看复位电路是否正常~
更换I/O

网友:
3Q,我去检查看看
谢谢各位好心的朋友

网友:
换个门电路试试看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只是那主机按下POWER后,CPU FAN小动一下,然后什么也没反应,过5~10秒后,电源就动,开机也正常,不知是BIOS里的电源项开启了,还是像样2#楼同仁所说的复位不同步呢.

网友:
复位电路不同步 是门电路坏了吗????

网友:
不同步应该是时钟问题啊

网友:
楼主是在机箱里测得还是拿出来测的 ,我遇到好多都是机箱的重启按钮出了问题,复位不同步倒是没见过,还是跟大家学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