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炉具改制拆焊具--希望能讨论一下

楼主(2007-04-18):
可以改制拆焊具的家用炉具介绍
有些图只能连接,不能复制,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弄到个小图片,只好将就。

拆焊炉具是我非常感兴趣的工具,正规的价格偏高,不易接受。
经本人考察结果,把一组我认为比较好的,价格可以接受的的电炉介绍给各位网友,有文有图有网址。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看后,各树己见,充分发挥。
有使用过的朋友多多介绍经验,大家获益。

摩卡壶专用电炉 N243
一 口 价:85.00元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c0afec35b4094.jhtml

网友:
最佳自制锡炉套件(我说的,带控温器,要自己装配。大图片搞不下来)
电炉5-500W可调节电炉(熬粥 煲汤最佳选择) 一 口 价:20.00元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72eef18ec8c7b.jhtml

网友:
为不过多占用版面,全部的做成一个文件,压缩后供下载。上面的图片不用下载了。
1.咖啡炉
2.摩卡壶专用电炉 N243
3.HP-B01 单头电炉
4.出口余单 750W电炉
5.电炉5-500W可调节电炉
6.1000W 可调万用电炉

本人最喜欢1#,密封性好,温度范围宽。有做锡炉,直接使用和做BGA的前途。
3#,做得漂亮,效果应该和1#没有差别,价格太高。
2#,作为家用应该是最漂亮的了,但未见实物,怕锡漏下去麻烦,有点顾虑。
自改的本人不考虑,不密封的也不考虑。价格要考虑最终成本。

网友:
强人
但是不知道到底怎么用~
如果有操作流程图来张甚爽

网友:
这里的高手多哦
我要先看看

网友:
张老是强人!第一种不知道发热顶部面积多大?

我想用来烘烤478变形主板,不知道是否可行?温度控制,烘烤时间等都需要实践,也许顺便就可以补478座空焊

网友:
我想用来烘烤478变形主板,不知道是否可行?
这个我从没试过,也没想到过,昨天有人提起,才想起有点可能,没有实践不算数。

带锡槽用电炉拔cpu座干过,拔了两回焊了两回还能用(370的)。
不带锡槽内存槽拔过,掌握得不大好,有拔好的,也有拔坏的。拔后面的接口效果不错,例如键盘口,usb口......。电源口也可以,在里面一点要小心。

原来做这些操作用的电炉没有温控,温控的电炉买了还没有机会操作。

网友:
我用一个坏20M示波器的机箱做了一个。在http://photo.56.com/thumbnails.php?aid=677234&u=sfgia888可以看到,里面用电吹风筒改造,有一个风扇向上吹风,风量不太大,用一个电子温倥器调定温度,可使主板拆元件时不变形,先加热几分钟后用热风焊台再在上面一吹,基本上不会焊坏主板和元件,虽然说简陋一点,但用来下时钟、I/O等芯片很实用。有兴趣可以看看啊!!!

网友:
看了,非常感谢。
那样的话,咖啡炉可能比你做的还好用,恒温的。可以靠辐射加热。炉子有18厘米直径,好像不比你做的口径小。风枪、风筒我都有。有机会再做试验,测出具体数据。得去借个红外测温仪。

网友:
很有创意,值得表扬!其实我也想自己做一个,但一直没动手。看了各位仁兄的贴子,我的手又痒痒了。

网友:
是的,张老师构想绝妙

如果试验成功,使小作坊多个维修利器,省去买昂贵设备的费用,功德无量!

网友:
我从论坛上看到一个网友说他师傅用一个电炉,加一块抗热陶瓷板,做BGA成功率达90%。
我想我找来的这些炉子要比这位师傅的好,努力一下,成功应该有一定把握。但要达到这位师傅的水平,恐怕要看各人的修炼了。即使用世界上最好的工具也难保100%的。
从我来说是在步别人的后尘,希望把做BGA的成本降下来,普及开来而已。
要能做好,废几十块板子可能是难免的了。不过也没关系,废掉的本来就是废板。

网友:
我自已也做了一个,做BGA成功率达90%!

网友:
能谈谈经验吗?谢谢。

网友:
一块红外抗热陶瓷板+一台工业用的温控器+一个电炉,我的温控器买时有点贵是可接电脑看曲线.温度斜度可任意升降的.花了很多心思才做好.个人感觉陶瓷板温度有些难以控制,不过陶瓷板的好处是热均匀.还在改进当中.

网友:
可以告诉我你的温控器从哪儿买,多少价格吗?

网友:
这种温控器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最少也得800元

网友:
哦。真还有点贵,成本高啊。

网友:
这些温控器还是使用而价廉的,各位有兴趣可以一看的

PT100温度传感器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92e84045260ef.jhtml

电子数显温控器(温度控制器)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f2933a537ad11.jhtml

小型温度控制器(微型温控器)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c85783c738597.jhtml

优质 50--300度 温控器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4884804302fe6.jhtml

网友:
成本我觉得不应该太高,如果太高就没有别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