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空后能开机!进BIOS设置后又没显了,怎么解决??

楼主(2007-04-18):
昨天刚接了一块技嘉板 跳C1 没显 清空BIOS后能开机!按F1键也能进系统! 但重启后又跳C1了

(如果不按F1键进系统的话 重启100遍也没问题)

还有 如果进了BIOS 再推出来也跳C1 没显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请高人指点!

网友:
bios设置问题的可能性大。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那怎么解决?  这板只要一进BIOS  不管你有没有改设置 再出来就跳C1了  又要清了才有显

网友A:
把内存的性能在bios里降下来。比如cas 降到3等。能到修板的论坛来,我想这些应该会吧。

网友:
张先生  谢谢你的建议 等下我马上弄 无论结果如何 我第一时间帖上来

网友:
刷一下BIOS吧,

网友:
刷个BIOS
看看BIOS电路是否有漏电情况~
查看BIOS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内存的性能在bios里降下来。比如cas 降到3等。能到修板的论坛来,我想这些应该会吧。

已经尝试 不行   准备刷  刷了再告诉你们结果!

网友:
估计BIOS的供电有点问题吧

网友:
刷了两天了还没结果

网友:
不行 刷了还是不行 现在有多了几块头疼的板  先把它晾一边.看它能不能自动变好...   放心 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和大家报导  做到有始有终

网友:
内存不兼容 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到网上下个新BIOS 刷 上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BIOS可能性大点,继续找找,有的主板很挑BIOS的

网友(2008-03-13):
今天出个华硕的P4S333主板 BIOS芯片是SST39S020的 也是跳C1不知道到底是不是BIOS毛病,不过好想刷BIOS读和擦都行 写不进去,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