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几个联想主板BIOS

楼主(2007-04-18):
联想品牌机的BIOS很不好找,这是我在联想服务知识库中找到的,看看有没有坛友能用到。请对照好自己主板的型号,别用错了开不了机。

张先生代表论坛网友感谢提供者lxefree ,并将提供的bios内容列表,方便网友查找
分散在下面的帖子里,请注意查找!!!!

更正:awdbedit1.0.rar里的P1E_V14.BIN   256k bios这个BIOS是误传上去得,这个BIOS是QDI P6IP1Ede BIOS ,也就是P6I845Ep1E零售版的BIOS,不是OEM版的BIOS。

P1E_V14.BIN   256k bios

Intel 845 AGPSet BIOS for 8IDML F3b L1.BIN   256k bios
Intel 845 AGPSet BIOS for 8IRML F3j L.BIN   256k bios
KUNLUN P6I845G  PlatiniX-7B  BIOS V1.6.BIN   256k bios
P6I845 PlatiniX-1 BIOS V1.2C.BIN   256k bios
P6I845 PlatiniX-1 BIOS V1.4C.BIN   256k bios
P6I845E PlatiniX-1E BIOS V1.7C.BIN   256k bios
Muse SF1648FX 01192004H For Lenovo.bin   512k bios

lenovobios1.rar  512k biosp7lcj12.BIN

lenovobios2.rar  512k bios

lenovobios3.rar  512k bios
402_ADP.10
I402_ACZ.20
I402_AES.13
I402_AES.15

lenovobios4.rar  256k bios

lenovobios5.rar   256k bios

lenovobios6.rar  256k bios

QT2210    256k  bios

第2页上还有2个
家悦4011A  jiayue4011a.rar
SIS主板 award BIOS lxbios.zip

联想主板BIOS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没有联想主板的BIOS在来点老师

还有一些,不过在家里的机器里,明天再拿来!

网友B:
看来是联想的工程师了?

网友:
继续发

好多懒得一个一个查看时那份主板的,因此先发一个可以打开BIOS查看版本、使用芯片组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联想的工程师了?

NO,俺不是,联想的工程师谁稀罕作。

网友:
联想启天2210BIOS

联想启天2210BIOS,用Flash848备份出来的,AMI的,主板芯片是VIA的,图拉丁CPU

网友:
代表受益者感谢楼主。顶上去!!!!!

网友C:
顶一下楼主的分享
      在这里提醒大家,联想机器型号众多,又因为是OEM厂家,所以同一型号的机子常常会有几种不同厂家的板子当然BIOS也有几种,所以刷的时候别单纯的看机型,要看板子,还有联想品牌机同一类板子也会用在不同的机型上,不同机型的功能又不同,BIOS又有所不同,如果单纯的是为了修板子,我想各位要找个普通BIOS也不难吧,如果要是为了BIOS里的功能,还有一点就是要注意的,联想机子在更换主板或硬盘后附带的功能就有可能不能用了,更换主板肯定是要刷BIOS且要同类机型同类型号板的BIOS,更换硬盘的话,要实现其原有的功能,就需要输入联想内部设置的密码(这个可不是人人都知道的哦),也就是说更换了硬盘后你要想实现联想机子原附带的功能没有密码是行不通的。刷再多BIOS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楼主的分享
      在这里提醒大家,联想机器型号众多,又因为是OEM厂家,所以同一型号的机子常常会有几种不同厂家的板子当然BIOS也有几种,所以刷的时候别单纯的看机型,要看板子,还有联想品牌机同一类 ...

也不全是这样的,只要用的还是联想OEM的BIOS,再有联想的安装光盘,即使换硬盘,要想实现联想机器的一些功能,也是可以的。我的联想机器后来换了一块250G的硬盘(自己在电脑城买的),我打电话咨询联想800询问能不能在新硬盘上安装LEOS,联想售后服务说是不行,后来我找到了LEOS安装光盘,自己在新硬盘上就安装成功了,现在 我的机器还在使用着联想数码家电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想品牌机的BIOS很不好找,这是我在联想服务知识库中找到的,看看有没有坛友能用到。请对照好自己主板的型号,别用错了开不了机。

张先生代表论坛网友感谢提供者lxefree ,并将提供的bios内容列表,方 ...

谢谢张先生的费心,另外,要更正一下:awdbedit1.0.rar里的P1E_V14.BIN   256k bios这个BIOS是误传上去得,这个BIOS是QDI P6IP1Ede BIOS ,也就是P6I845Ep1E零售版的BIOS,不是OEM版的BIOS。

网友(2007-05-29):
家悦4011a的BIOS

这个是家悦4011A的BIOS文件,512K,AMI的。
再传一个,从客户机器中备份的。SIS主板,awardBIOS

家悦4011A

网友:
继续为大家收集联想BIOS,如果上面没有你需要的,可到这里察看一下http://www.biosrepair.com/bbs/sh ... bd=11&totable=1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需要联想机器的bios我可以提供!

能否帮我提供:联想天琴919的主板BIOS,主板是P5TX-APRO REV2.0。谢谢!

网友E:
求联想家悦E2010 BIOS

主板是MS-6575E  V2。0求BIOS,有的发给我啊,jiangrr@126.com万分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是MS-6575E  V2。0求BIOS,有的发给我啊,jiangrr@126.com万分感激。。。

看看这个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