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款编程器怎么样。

楼主(2007-04-18):
看网站的介绍,功能相当不错。http://www.home2001.net/jy2007/index.htm请各位高手看看怎么样,值不值得买。

网友:
垃圾 垃圾  垃圾中 ....

网友:
不晓得怎么用

网友A:
这种东西,应该用锤子砸烂,然后从楼上扔到大街上,不过扔的时候,注意不要砸到小朋友,即使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

网友:
为什么说它是垃圾呢?可否推荐一款好一点的编程器呢

网友:
好的贵西尔特280U我见到的价1580,580U是3600, 3000U更贵了。
如果已经买了,不管它是不是垃圾,凑合着用吧。如果没买,又想以修板修电脑为职业的,500~800之间选一个。

网友:
280U现在估计1100左右就可以拿到,580U大概1800左在,3000U没有研究过。

网友:
我用的是WELLON VP38B+,但前几天莫名其妙的坏了。故障现象为:连机检测正常通过,打开编程软件初始化也正常通过,但不能识别任何芯片,软件提示没有插上芯片或者没有锁紧插座。自己拆开检测了一通也没找到毛病。也不知是天生质量不好,还是我没有善待它?真是郁闷啊!
现在,正寻思着是重新买一个呢?还是找厂家花几百大洋修一下?如果重新买一个的话,是买什么样的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应该用锤子砸烂,然后从楼上扔到大街上,不过扔的时候,注意不要砸到小朋友,即使砸不到小朋友,砸到花花草草也不好。

那老师能不能介绍一下好的编程器与之相比具有哪些优点,这样的编程器又有哪些缺陷?请教了!从来没接触编程器,不太了解。

网友B:
你不会利用楼主给的网址去看看,要是连这也不会那可是比我还要网盲的网盲了。

网友:
如果就修主板用,这里有比较实惠的http://www.embedtools.com/pro_tools/program.asp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利用楼主给的网址去看看,要是连这也不会那可是比我还要网盲的网盲了。

网址?没看到网址呀?

网友:
蓝色的英文字,点击即可。 哎~~~~~~~~~

网友:
晕了  不知道什么的好了

网友:
怎么能说垃圾呢   能用就是真理  显示器要买好点的 对的起自己的眼睛 工具吗达到目的就行了 没有什么垃圾不垃圾的

我用的就是类似的编程器 所有bios芯片通吃 还能写网卡 彩显 内存的flash

网友:
一楼的朋友,千万不要买这种骗人的编程器呀.否则你会后悔得大哭."苍天呀,大地呀,哪位大姐来帮我出这一口气呀"

网友B:
也没那么严重,我买了一个,用还是能用的,我的还没这个强,是这一个大哥。如果开店可能效率低点是真的。业余玩无所谓。

网友:
这种看起来很老了.我买了TOP2048编程器加一个PLCC32转换座值多少钱/哪位知道,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没那么严重,我买了一个,用还是能用的,我的还没这个强,是这一个大哥。如果开店可能效率低点是真的。业余玩无所谓。

哦,我明白了,谢谢指教!

网友:
我用的希尔特580U~
修主板绝对够了 修笔记本也可以的了~
一次性投入~ 买这样的以后方便啊~

网友:
我用的是西尔特3000U感觉还可以.基本上什么都可以写了.

网友:
楼上太有福了,好几K的编程器都用上了,羡慕啊!!!!!!!!!

网友:
我用几十块的都没问题..............

网友:
对啊 还是用好一点的免得有的片子刷不成 郁闷

网友(2007-05-23):
价值就是硬道理.那得看你拿来做什么用.

网友:
都是有钱人啊,俺都不好意思说了
偷偷的告诉楼主,俺用的就是你发的那种,效率是低了点(换BIOS芯片的电压跳线),但是还是能用的,BIOS种类也比较多

网友:
效率低点是真的。业余玩无所谓。

网友(2007-06-25):
我也正想买呢 我去 看看

网友:
这种编程器从外观上给人的感觉很专业。。。。

网友:
有钱就买个好的啦,如果已经买了就凑合着用吧,就是效率低了.

网友:
如果这个编程器写和效验的时间和500--600的编程一样的速度的话,修不多选裸板。修得多点的就买上千的。500--600的速度真的不敢恭维。写一片BIOS要好几分钟。

网友:
好一点的编程器要多少钱啊.好几千块???

网友:
没用过 不太知道 了

网友:
是不是刷BIOS在30秒以下完成的编程器都要几K啊?偶是穷人。。。。
[
]

网友:
280u不错的 程序更新也快

网友:
个人想法和用途不同,我就是想少花钱,买个,我现在还没有买编程器,业余吗,花了钱还赚不回来。用主板热插拔刷写BIOS啊,只是主板的BIOS要用万能刷写软件刷。

网友:
这样的编程器用还是能用
不过做这一行的话还是买个好点的好
不怎么稳定,有时候会出稀奇古怪的问题。

网友(2007-07-30):
想买编程器,关注中!~

网友:
我的编程器是很老的TOP851,想换了,很需要这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