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测SDR单面4片装128M内存的问题?

楼主(2007-04-18):
我用RST测试一条SDR单面4片装128M的内存,内存芯片是HY57V561620BT-H的,有4 颗芯片,测试时第二区域(8-F)区域出现乱码,这时我把内存上的第一颗与第二颗对调了一下位置(从内存条电路板的第1脚起,从左往右这样数,共计4颗),再测,这时显示第六区域出现乱码。我换了没对调位置以前的第一颗芯片之后,内存就修好了。按这样看,RST测试软件上附带的说明书说的是不对的。我搞不明白,请各位高手们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凡是单条4颗粒的内存都是16位的内存,16位的内存测试方法是有点复杂,一颗代表测试项里两个位置.

网友:
RST是按8颗粒的标准 4颗粒要占两个位置

网友:
请各位版主说一下,应该怎样看,能否给个说明,谢谢

网友:
RST在测8位DDR内存条时是顺序排列1234567,在所有的DDR主板上都是一样。且SD就不同了,在815、810、VIA、ALI主板上测出来的排列都是不同的,各有各的排列。其中网上给出的84736251排列只用在02版的SD/DDR内存测试卡上(K7AMA主板)。并不是RST的排列规律。

网友:
恩,感觉到了SD的顺序不一样

网友:
DDR还好说,SD真的搞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