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刚来的,前辈们教我怎么上路行吗?

楼主(2007-04-18):
前辈们:
  您们好!
   我是刚来的,您们可以教我怎么入门吗?谢谢!
   罡者

网友:
循序渐进,先易后难

先说说你目前大致能修什么故障?

网友:
刚来的

计算机一些简单的,重做系统,检查出计算机那出问题了。

网友:
先学电子电路,对电路有一定的了解后(至少可以看懂一些简单的电路图),和知道怎样测量电子元件的好坏,就可以再进一步学习修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