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修复位电路的疑惑

楼主(2007-04-18):
首先,从pci测的的时候,应该测A1的TRST还是A8的RESET呢,

还有,测试时候,是看有没有电压,还是看有没有跳变呢

网友:
pci的关键点
1,供电  A2 +12V    A62 +5v    B2 -12V   A53 +3.3v
2,时钟  B16  33Mhz  由时钟IC发出
3,复位  A15          由南桥发出
4,Frame A34          帧信号,表示允许总线传输和片选一样在触发和复位瞬间可测
5,32条AD线           A  20,22,23,25,28,29,31,32,44,46,47,49,54,55,57,58
                     B  20,21,23,24,27,29,30,45,47,48,52,53,55,56,58(各对地阻值电压要基本一至)

网友:
首先,从pci测的的时候,应该测A1的TRST还是A8的RESET呢?
     回复:一般测试PCI复位可直接测试A15脚。
还有,测试时候,是看有没有电压,还是看有没有跳变呢?
     回复:加电后PCIA15脚应该有3.3V的电压,把主版的复位针脚短接,PCIA15脚应该有3.3-0V的电压跳变,当吧主版的复位针脚断开的时候,PCIA15脚应该有0-3.3V的跳变,并且稳定在3.3V,个别主版PCIA15脚是5V,但是都遵从这个规律。

网友:
-----------修RST电路,先修VCC,CLK电路。因为这两个电路能够正常工作,是RST电路工作的前提条件。修到过的GIGA845GL的,NB,SB的1.5V电压不正常,会导致全板无RST;修到过的ASUS K8N的主板,DDR2.5V不正常,全板无RST;修到过CLK芯片的3.3V,2.5V不正常,全板无RST ,等等。
-----------当VCC,CLK电路正常,还是没有RST的话,这里可能要分开讨论了:是全板无RST,还是局部没有RST?
-----------以下是转载飞翔老师的帖子:
-----------当主板加电后,各相电源输出稳定,南桥就会收到一个PWR_GD的信号,南桥接到这个信号后,会产生一个初始的PCIRST#信号,送出到复位的门电路,复位门电路收到这个信号后,通过逻辑转换分为三个RST信号,一个是PCIRST1#,一个是PCIRST2#(有的主板上定义为DEVRST#和SLOTRST#)另一个为IDERST#。PCIRST1#是用来复位板载设备的,如IO,BIOS,网卡,北桥,1394芯片等。PCIRST2#是用来复位PCI槽上的设备的。IDERST#是用来复位IDE设备的。

网友:
好贴,顶上,我也正想问此类的问题

网友:
有的板内存供电不正常会影响到VCORE,从而且影响到整个板的RST

网友:
经典~复位电路还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2007-12-16):
学习中,现在我也碰到了RST灯常亮和故障,很烦。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