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北桥非常非常烫就可以说坏了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4-18):
请问大家,通电后不到5分钟,北桥就烫手!是非常非常的汤 是不是就可以说明北桥短路了,还有一般判断桥坏的方法有哪些!!高手请指点指点我,这个月接了 160个板子 麻烦大家帮帮忙
方法

网友:
先打值看下

网友:
打值再说~

网友:
不一定啊 应该多检查一下南北桥的供电 1.5-1.8V

网友:
量北桥上的电容,看看有无短路。
量内存到北桥 ,CPU到北桥,AGP到北桥,南桥到北桥的AD线,看有无短路或开路。
量北桥上的复位信号看看有无,如果没有,则割线来判断是否为北桥故障。
量北桥上的频率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割线来判断是否为北桥故障。

网友:
先测电压。再看供电管对地的阻值,我一般都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