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斑主教我一个问题请问大家
会员47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4-18):
请问大家,通电后不到5分钟,北桥就烫手!是非常非常的汤 是不是就可以说明北桥短路了,还有一般判断桥坏的方法有哪些!!高手请指点指点我,这个月接了 160个板子 麻烦大家帮帮忙
两个板  电容全部击穿,除了北桥主供电的那个滤波电容,其他都穿了, 另外一个全部都没有短路,但是就是烫,不过这个板子内存插曹有烧的痕迹, 发过来的时候说内存槽损坏 外损,

会员47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不正常,一个复位灯常亮,另外一个可以开机 复位也有,供电也有就是北桥超级热,而且北桥处所有电容击穿

网友:
-------一般的比较普遍的击穿应该是供电击穿的,你打NB的几组供电的阻值,如果明显短路的话,就要说明NB短路了。

网友:
你先测一下CPU附近的MOS管的下管,把S极拉起来,就是让他空焊,看看NB还是不是短路,如果还是的话,那就是NB短路,没有修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