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 内存供电3.52V属于正常吗?

楼主(2007-04-18):
SDR 内存供电3.52V属于正常吗?
一般SDR的时钟测试点有1.65V电压是不是基本可以说明都有波形?因为我没有
示波器
和频率计
弱弱的在问一句,
主板维修
用的频率计一般的多少钱啊?
主板维修

网友:
第一,确定你的万用表 电池电量足够,第二 你在哪个测试点上测试到的??
频率计一般在200RMB左右

网友:
在内存的主供电上测到的,底视图 上短下长 第2列最后一针,直接连到内存边上的MOS管,经5V转过来的3.52V,另外一个脚是2.2V左右
而在PCI槽边有一个同样的管,也是5V进,中间脚是出来是3.3V,另外的脚是2.0V左右
所以才问各位老师,这样是在正常范围之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