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85DR主板奇怪故障

楼主(2007-04-18):
客户拿来一块SL-85DR主板开始故障为测试卡跑C0,明显BIOS坏,刷BIOS以后能点亮显示器,可一接键盘测试卡跑00,换83627HF无效,没有思路了,请飞翔大哥和各位老师和兄弟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从最简单的开始,键盘5v供电,检查街上键盘后5v是否正常,有无电压下降现象

网友:
你把BIOS的3.4引角都用焊锡连起来 还有BIOS的29.30引角也连起来试试 上次我有块板 故障也跟你一样 别人就是这样给我弄的 呵呵

网友:
-------你的情况跟这个差不多:------SOLTEK848主板.接上键盘就不亮测示卡出现C7

这板子是848的板子.IO是83627HF,接上键盘就点不亮..去掉键盘就可以.换过IO.PS2接口的电容全都去掉了还是不行.请问谁见过这样的问题啊.
帮下忙啊.
------先从基本的查起:VCC,DATA,CLK,换PS/2接口--------IO---------SB。

网友:
我 认为BIOS 没刷好,是找的原厂的BIOS吗?
一般BIOS问题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建议重新刷一次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兄弟,俺是个菜鸟,换第三个IO的时候把焊盘的90.91 128脚给搞坏了,现在还没补上,估计修不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