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USB全部不能用

楼主(2007-04-18):
8个USB全部不能用,对地打数据线和时钟线阻值,有一个066,其他都是597左右,可是延线路并联一个贴片三极管(3个脚,具体不知道是MOS管还是3极管,只从单个的那只脚上过了一下),再到15K电阻进南北桥(集成一起的).换了三极管,阻值还是066,拆了15K测了,是好的.
这样是不是只能判断是南桥坏了啊?
还有一个问题,一般怎么才能知道哪些IO是带监控,哪些是不带监控的呢?

网友:
-------昨天我刚刚修到这样的情况,在系统里好象这样提示的:系统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打了阻值不正常,先拆掉主板上的USB的DATA,CLK连接到的贴片电容,打一下阻值是否一样。不一样的话,再更换后面的元件。
-------一般我遇到的USB不能用,SB都没有坏,都是DATA,CLK,VCC,R,C出了问题。

网友:
我那片板是939针的,南北乔集成一起,比较特殊,后面没有电感和排容的,只有三极管,换过了还不行,测过15K电阻也不行,而且先前被人修过也说是南桥挂了的

网友:
据我所知,usb除了供电的两个脚外,其余的两个脚都应该叫做数据脚.楼主的板子有8个口子,有一个不好用的话,其余口后面是否也有相应元件,焊过来值得一试.或者直接把怀疑的元件搞掉.在排除供电和断线的情况下,其余口也不好用的话,个人怀疑南桥损坏的机率较大.

网友:
大家好,记错了,不好意思,今天又看了下,主板是N250DA-VC 不知道什么牌子,是754架构的.
靠近地线的那个数据+针对地组值为066,其他所有数据针都为597.后面连的也不是三极管,都是D**,都是二极管,一脚接地,一脚接5V,还有一脚并联接数据针.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如果是USB口或者后面的线路坏,会影响所有的USB接口都不能使用吗?

网友(2007-05-19):
高手有什么看法 再进来指导啊 要是好了的话 贴出来大家分享

网友:
我从网上买了一块故障主板,是VIA266A的芯片。居卖家讲当时插板载USB时,插错了针导致主板板载USB针座附近的一个保险烧坏了。后来将烧断的地方用细铜丝连上,主板上的USB口还是不能使用,以为可能将主板的USB口线路烧坏了,看到一个资料说,有些主板需要在BIOS中设定USB口,把主板BIOS中相应的USB设置为开。问题解决。所有的USB口 (包括板载USB)都能用。

网友:
我认为南桥坏的面较大.

网友:
一般如果能开机进系统,南桥坏的几率很小的。

以前我修过USB不好用,但只是像修键盘一样去掉一个排容就好了。

网友:
南桥里好像是一路USB关两个口,一般成对坏。当然也要看坏那里,坏其中一个的也常见。坏一路,一般不影响其他的,短路就可能影响面大。

网友:
谁能提供南桥里USB的有关电路那就最好了!!

网友:
USB口一般坏就坏一个,或者是两个,没道理8个全坏,我看南桥内部管理USB的电路很有可能出现了问题,也就是说桥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同意12楼的判断,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同意,应该是桥坏了,我遇到过相同问题:
   5V正常,从接口到南桥一个保险元件都没有用,D和C一路直通SB!

网友:
我的一块扳子是板后的USB插座可用。板上的USB插针不能用。提示是“连接的USB设备不正常”。同时,板载的声卡也不能发现。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2007-08-29):
这种问题可以用外界PCI转接USB设备的方法来判断南桥问题,如果转接后USB仍不能用,那么可以认为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17楼的方法值得一试。

网友:
:o

Chinafix -4 先我一步下手了.
心在飞翔 -10

网友:
不知楼主是否在BIOS里USB的设置看了没,我就见过这样的情况,一块915的板子不知谁在BIOS里把USB关掉了,整个板子的USB口都不能用!!

网友:
感冒的   方法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