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评价新式的打阻值卡

楼主(2007-04-19):
弄来新式的打阻值卡图片两份,请各位评价

网友:
这种打阻卡不太好。

网友:
帮我们新手推荐下,哪种较好...

网友:
没标出关键点,铜层很薄,没用几下就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一套.感觉做工很错.还有做些标记是错的.纯手工做的.
只能说是便宜的选择.一套才百来块钱.

网友:
看焊工比我买的好多了~ o(∩_∩)o...哈哈~
我买的焊工超烂~不过PCB还是不错的~

网友:
实际上也有带标示的,我只是把集中,能表达意思的找来而已。

网友:
如果有需要,我也可以找点别的来。刚才,网络出点问题,害我弄了两个地方,只好改写一下。

网友:
难道你的462假负载也是绿色的那个吗?
太先进了!

网友:
是啊,20大洋搞定,浙维中心买的。对我这种菜鸟很方便,不用记----好就好在不用记。用坏再买,哈哈。

网友:
如果有标出关键点的话,那看来挺适合新手用

网友:
去咱们的配件网站上看下,比这个好多了

http://www.fix2008.com/index.php ... 57&productname=

网友:
:aiq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网友A:
本论坛上的,的确价格便宜方便实用
对新手来说,标好测试点的可以降低入门的门槛,降低学习成本。这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熟悉使用方法的朋友出来作个使用方法介绍,功德无量。

一、 pci+isa复合打值卡
功能特点:
1. 将PCI32和ISA接口集成在一块PCB板上, 便携超值;
2. 将供电/时钟/复位/iRDY#/tRDY#/FRAME# 等传统测试点集中一处,重点突出;
3. 将AD总线信号以特型焊盘集于一线,8个一组,对于PCI和ISA接口同样方便。
4. 将所有其它信号分别集中,放在适当位置,以满足全测试要求。
5. 双面指示,图表结合,尽最大限度提高易用性。
二、DDR+SDR复合打值卡
产品特点:
1. DDR/SDR合二为一, 超值便携;
2. 信号分类分组并排序, 多重标注, 直观易用;
3. 优质板材, 镀金工艺, 精确铣边. 无翅变, 无氧化, 接触电阻小, 可靠耐用;
4. 自动手动相结合, 布局合理, 线条流畅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不知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论坛上的,的确价格便宜方便实用
对新手来说,标好测试点的可以降低入门的门槛,降低学习成本。这是非常重要的。
希望熟悉使用方法的朋友出来作个使用方法介绍,功德无量。

一、 pci+isa复合打值卡
功能 ...

这种打值卡我在用,很实用,推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打值卡做什么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