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45GV 内存供电管坏 把PCB都烧糊了

楼主(2007-04-19):
今天修到一块华硕845GV的板子  明显看到内存供电管的部分被烧黑了 用镊子轻轻敲了一下 供电管和下面的铜箔一起被翻起来了 处理了一下 换上一个3055  上假负载 通电  复位灯亮  量CPU无电压 后查9241无PG 加焊了9241后 供电正常了 但是跑C1  量供电正常  看BIOS灯闪的状态好像不对  刷BIOS后  开机正常了。
      用3055为内存供电  会不会有问题呢  我修的板少  就请教一下各位了。

网友:
无所谓了 只要电压正常就OK了~

网友:
--------功率稍微大一点要好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管子坏了。。为什么连BIOS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