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近来有非常紧急的问题啊
会员47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7-04-19):
我有今天接了个技嘉的板子  刚开机检测了下 无复位.可是由来才发现 一通电瞬间 南桥巨烫,并且还有点电人的感觉 但是断电 马上就没有这个感觉了 测起周围电容发现短路 但不是电容引起的 .斑主 问下这样我是不是可以确定就是NQ击穿 直接告诉客户报废了

网友:
可以先测量3.3V和VSB3.3是否有短路,短路的话SB基本挂了....

网友:
同意版主的意见~赞同赞同``

网友:
---------先确定好问题,再跟顾客说明比较好。顶斑竹。

网友:
量ATX5V 3.3V SB3.3V 如果有短路就拆了网卡~ 还短路就是SB挂了~
如果不短路~量AGP核心供电点 阻值>60欧姆~
如果短路就拆了MOS管,量PCB上D级 和 S极  如果短路就是北桥挂了~
上点AGP核心供电点无电压会造成南桥发烫~

网友:
夜雨十三天 说的不错,我遇到过agp主供电不正常造成南桥巨烫

网友:
呵呵,巧了刚回完帖子又修了一块北桥3055造成的南桥烫,不过这回时亮时不亮,不亮时南桥才烫,换3055后ok了

在此有一不惑想请教各位,这块板是兰色集成显卡杂牌,SL-I845GL好象是“首通”牌,在他的DB南桥下方有1117线性降压模块,上书:
           A1
    AS1117L-33
      A0432
同样右下脚输入5vSB,中间输出3.3v,左下脚接地,可当我换其他标识的1117管子,输出就变成了1.26v,连续换了四五个常用型号的都是如此,不知为何,这其中有什么玄机吗?
求教。。。。。。

网友:
我见过声卡烧掉导致3.3短路的